海尔电视机屏幕闪烁

楼主(2018-05-12):
海尔lcd电视机屏幕闪烁,断开机顶盒后屏幕无信号,显示正常不再闪烁,以为是机顶盒故障,连上网络机顶盒也是屏幕闪烁,请问一下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换信号线

网友A:
亮度调低再换个信号源,不行就检查电源板及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调低再换个信号源,不行就检查电源板及高压板。

谢谢,在设置背光调整中降低果然正常了,请问一下是不是高压板出了问题?

网友:
是应该检查高压板,它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闪烁是背光闪烁还是图像闪烁?这个最重要。

网友(2018-06-16):
断开屏线,顺着屏线测波形,看看与正常波形有区别的地方就是出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