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坏了,没有信号不能连接流量只能用wifi,有图片?

楼主(2018-05-13):
手机坏了,没有信号不能连接流量只能用wifi,有图片?

网友:
重启一下试试,不行就换一张卡,看是卡坏了还是手机坏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它自己好了,不过是在一个月后……

网友:
是双卡手机嘛,双卡的,是可以设置流量走卡1或者卡2的。看着图片,感觉是SIM卡接触有问题,也许是卡槽接触不良,SIM卡没有识别。

网友:
谢邀…您是否尝试在手机设置里面打开数据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