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笔记本实地学员小小白,零基础开始慢慢修好第一张故障板子亮机。

楼主(2018-05-13):
首先感谢迅维这个平台,来到这边学到了很多知识,还见到了我一直崇拜的笔记本维修大神老师:阿林老师和船长,教得很到位,哪里不懂的讲得也很清楚。写得不好的大神见谅!来个主板正反面。
从看不懂图纸修复亮机的第一张板子,来训维之前一直在犹豫能学到多少,幻想着理论能考试及格不。当来到实地后,看到的是每天早上825左右开始上课点名提问晚上还有晚自习上到九点下课,回到宿舍复习到晚上十二点以后,慢慢消化每天学的知识,早上提问答不上,有大礼包等着你拿,阿林老师的菊花棒在后面搓着你会,学习的气氛非常好。
以前在外面焊接技术很差,连三极管二极管这些在主板上有时都要区别错误,来到阿林老师的高级班以后,老师的不用焊油焊接EC,就焊接的非常好,时间很短,慢慢的反复练习,我也学到了焊接个EC就是三分钟左右的小事,每天都是接收新的知识,为修板子做铺垫。
一个多月以后,终于可以修第一张板子了,心里还是很兴奋的。
板号:6050A2411201,目检主板二修机,多处被动过的痕迹,PWM电路严重修过,焊接很糟糕,打个大电感二级体值为0,电容阻止为0,公共点大短路,来张图片。
经过细心的测量发现Q566 D极的C1065电容坏,Q310装反导致公共点大短,补好件后个阻值正常。回想阿林老师讲过,二修机注意检查有无缺件的,损坏,打开图纸顺藤摸瓜发现待机芯片51123,22脚的自举电容被取,不装坏导致,Q317,Q309不能自举通电会很严重的,9BST2电容被取,线性5V电容被取,内存供电自举电容被取,R316公共点取件,CN501两个开机下拉电阻100K被取,心里想着我去,被取这多零件还能不能修好,还好没有拿着就通电,要不就死翘翘了,排除主板没有大致问题后,小心翼翼的通电,测量3V,5V待机出来了,查EC待机条件满足没有,无意中发现晶振反装,装反会出现不起振,弄好。触发开关有动作0.007,拿出阿林老师教的示波器神器,抓波附上图片。
装上CPU,内存,散热器测试,看着电流网上跳变0811左右,测量个电感电压:待机电压3V,5V,内存电压1.5V,桥电压1、零几左右,CUP电压11不到,集显供电11,平台复位3,3V,EC晶振电压起振,读取BIOS,集显,开始自检跑码。来个亮机图

网友A:
新入门的,通过修老师设定的故障,逐步建立维修思路。
恭喜你,已经拿到船票

网友B:
可以啊 老师教的好 帖子不错 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入门的,通过修老师设定的故障,逐步建立维修思路。
恭喜你,已经拿到船票

谢谢月饼大神加分 我会继续努力的 争取多多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 老师教的好 帖子不错 思路不错

谢谢加分 继续努力

网友C:
   收藏一下   以后备用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收藏一下   以后备用   谢谢楼主

客气 客气   共同学习 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