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围观,索尼PCG-71212T点不亮

楼主(2018-05-13):
接一台索尼PCG-71212T,外接可以点亮,内接屏不亮,加焊显卡可以点亮,,但是放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来又点不亮了,以为没有焊好,,又焊了下显卡好了,在放一晚又出现老毛病了,,,以为是显卡芯片坏了,于是定了个新的芯片焊上去,故障和以前一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了,点不亮的时候屏上面没有3.3V,说话显卡没有工作了,显卡型号: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了 加焊一下桥

网友A:
做在主板在的屏开关组合看一下。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吧,换一个看看

网友:
查一下屏的开关有没有电压,可能跟它有关系

网友:
这个显卡是最坑的,而且死贵,我上次买个料板拆这个都花了100,你加焊显卡的时候,是不是吹到什么东西了,有些元器件,加焊一下就能活一阵子

网友:
说明故障不是显卡芯片上,应该是周边零件的问题,晶振有没有换过,不亮时显卡所有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显卡坏了  换个显卡上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在主板在的屏开关组合看一下。

呵呵呵 技术很好呵呵呵       呵呵呵呵

网友:
................................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样就一般不会是显卡的事了吧

网友:
这显卡很垃圾的,问题多

网友:
独立显卡的这种问题比较难修啊,比较麻烦的!

网友:
如果确定是显卡问题   基本上是能搞定的  很少有问题   除非还有其他的问题纯在或者一开始就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一下检测屏幕的ID

网友:
有可能PCH空焊问题,有碰到过。还有就显存了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重点查一下屏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不?这个显卡淘宝上有好多卖假的

网友:
重点查一下不开机的时候屏的工作条件满足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