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戴尔电脑,win8系统,出现了蓝屏critical structure corruption怎么办?

楼主(2018-05-13):
戴尔电脑,win8系统,出现了蓝屏critical structure corruption怎么办?

网友:
我跟你一样的毛病,自己升级到win10之后出现的这个问题,基本不到半个小时死一次机

网友:
Windows 8.1 RTM BSOD with fault "Critical Structure Corruption"
找到最近安装的驱动,先停掉试试。

网友:
做到wind10还会出现这个问题吗?

网友:
我也遇到了,我是Win8。

1.我用memtest86+测试了内存一通宵,没发现问题。

2.我用chkdsk检查了硬盘,也没发现问题。

3.我深入下去研究后发现是某软件自动升级,或系统升级后,软件或系统补丁与系统造成冲突导致了这个问题。

因此,如果要处理这个问题,则需要对所有软件与补丁,进行二分法卸载,接着还要进行长时间观察,来找出冲突源。这不仅麻烦,而且浪费时间,而且还需要电脑继续蓝屏。

所以,我直接重做了系统,上了Win10。

网友:
抠电池,拔电源。

网友:
pe什么的  C盘尝试 chkdsk  ntfs分区出现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