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小白大战 考核版多 次总结 终于发了个完整版 望各位大神多多指点

楼主(2018-05-13):
首先要感谢迅维这么一个平台和阿林老师\船长的耐心教学 还有难以忘怀的菊花棒以及迅维的全体老师   学习了一个多月终于可以修版了,最近手痒的恨 接过第一块实操版
   版号6050A2412201-MB-A02
   下面步入正题 接过主板先目测大量缺件
    缺少待机芯片及上下管    原理图

   缺少隔离管  其余细节缺少图片 这已经是补过多处了比如:自举电容 电阻  等 十多处缺件
   找出料版先疯狂补件
      补件后心中暗喜本想加点试一下 想起老学员说过不要轻易电否则容易烧一片
      拿出万用表测公共点 阻值不正常 公共点短路
      心中一惊!!!!幸好没上电
      仔细观察 CPU供电 滤波电容处埋了根漆包线 ,高高兴兴把线调掉 继续测公共点 还是短路 此时心中有些失落
      找到放大镜继续搜查看了好多圈在充电芯片处发现了另一根漆包线 哎!!!!!      接下来测各电感阻值 都正常
      此处忘记拍照
      接下来测各电感阻值 正常后加电 测各电感电压
       3v 5v 供电
       其余各路供电都出来
  接下来抓3v 5v 电感前端波形

接下来上装上CPU 内存  验机 亮机图

网友A:
你这帖子发的挺不容易 啊历经坎坷 以后多多发帖继续努力吧 还有最后一张图是什么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帖子发的挺不容易 啊历经坎坷 以后多多发帖继续努力吧 还有最后一张图是什么鬼

不好意思 最后一张图上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的不错继续努力,以后再学学手机

谢谢大神支持 必然学手机 这实地这么好必须多呆呆 大神可以加个分吗 十分感谢

网友:
短路就烧机,正常就上电,电都不敢上你还修什么板子,想当初我在实地,只要不上CPU,35V不短,我就上电,反正只要桥不死,CPU不死,其他芯片死了怕什么,别怕,不敢闯祸的孩子成不了熊孩子

网友:
学习了。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
可以可以看出来努力了   没有失败哪来的成功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可以看出来努力了   没有失败哪来的成功   加油

谢谢评论  我以后还会努力学习   努力多发帖子

网友D:
同学维修思路清晰 以后还需要努力 继续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学维修思路清晰 以后还需要努力 继续加油吧!

谢谢     我是第一次维修  还是小小白  第一次维修比较紧张  谢谢评论

网友:
学的不错,维修的思路有了,继续加油

网友:
思路清晰  值得借鉴  以后共同努力!

网友:
迅维实地就是厉害,等我发帖吧,

网友:
那是当然 实地就是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网友:
实地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继续加油努力

网友E:
加油,帖子写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油,帖子写的不错。。。。。。。。。。。。。。。。

学长 可以给加点分吗?

网友:
学习了。维修小白一个!!!!!

网友:
实地的学员就是牛,永远忘不了阿林老师的菊花棒,今天又被捅了

网友:
这是我们班的大神,我们一起学习,见证了大神是怎么养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我需要向你     以后还需要多多实践 积累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需要向你     以后还需要多多实践 积累经验

我需要向你学习     以后还需要多多实践 积累经验

网友G:
学习了!!!!!!!!!!!!!!!!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H:
身怀绝技,一鸣惊人啊,跟大个两个天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身怀绝技,一鸣惊人啊,跟大个两个天才

哪里哪里  你这个帖子发的才是精华中的精华  骨骼惊奇 万中无一 必定是维修界一匹*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