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电源,原来是机箱的问题,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8-05-13):
       去年10月份配的电脑,电脑配置华硕主板大板,I5-7500,8G内存,500W航佳电源,1060 6G显卡,机箱是大的白机箱,从电脑配好到今年2月份,烧了2次电源,由于电源是3个月包换,过了3个月,我只好给客户上了个400W的普通电源,不打游戏没事,一打吃鸡,十几分钟就烧了。

      电源又返修,这不好办,上家说我的机箱有问题,说机箱漏电造成的,我回复说,漏电最有可能烧主板,怎么烧到电源,上家在这方面也说不清楚了,只是叫我换机箱试试,我只好换普通机箱,然后 还是400W电源,客户拿过去用没有问题,保修可能要十多天,我就测试一下这坏的,发现电源初级没有烧,每次触发都有电压输出。然后瞬间掉电。看来并不是大烧。可能跟电流大有关系烧的。

     在保修这段时间我不时观察这机箱到底有什么问题,没有看出来,保修电源上家返回后我没有急着给客户,等了一个月多,客户那个400W电源用得好好的,看来真是机箱的问题了,后来有一天闲着没事,我再仔细看,用万用表测机箱,发现机箱油漆是不通电(绝缘的),航佳电源外壳也是绝缘的,而且这机箱是先把各板板油漆然后组装,组装后,各板块都绝缘,机箱是用来干什么的,是用来屏蔽信号的,应该互相连通才对,机箱也相当于地线,当机箱绝缘后,电源跟显卡,电源跟主板的地线电阻就会增大,在主机高负载运行时,电流大了,电源与主板之间的地线电压差就增大,然后到主板或显卡的电压就会降低,这样,显卡或CPU为了保持功率不变,电流会变得更大。这样电源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电流而烧掉。如果功率小的电源是很快烧掉,功率大的电源还可以坚持一个多月。

   解决办法:把原机箱的铆钉用钻取下,然后重新加铆钉,让机箱各板块互相连接,在电源处,把机箱上的漆刮干净并良好接触,然后在显卡与机箱接触处把油漆刮掉。到现在两个多月,电源没有出问题。

   但这只是我猜想哟,那天又坏掉,真的要心里崩了

网友A:
换品牌的宽幅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品牌的宽幅电源

不行吧,宽幅只是适合家用市电变化比较大的地方,输出电源肯定要稳定了

网友B:
按你说的机箱相当于地线,屏蔽。那么亚克力的机箱是不是烧的更快。我感觉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机箱相当于地线,屏蔽。那么亚克力的机箱是不是烧的更快。我感觉还是没找到问题所在。

在这期间烧过一次主板,USB端口不能用,换过主板,剩下显卡没有换了,但换了机箱后的确没有问题了,后来改装机箱后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也没有问题

网友C:
那你这么说的话,就该把机箱拧电源螺丝的地方刮一刮,,露出金属,但是你主板固定的那个螺柱肯定跟机箱是接触的吧,螺丝又跟主板接触,那个主板上的螺丝孔也跟地线连着的,而且你的猜想中,必定要有机箱对吧,那么问题来了,我就见过把主板固定在一个散热台子上,然后不装机箱照样战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么说的话,就该把机箱拧电源螺丝的地方刮一刮,,露出金属,但是你主板固定的那个螺柱肯定跟机箱是接 ...

500W额定功率的可能用一个多月,我想如果换600W的电源可能就没事了,当时我真想劝客户换600W的,但当我发现这个问题后就没有换了,这个电源是航嘉多核WD500     (额定500W)的,这个显卡要求是400W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么说的话,就该把机箱拧电源螺丝的地方刮一刮,,露出金属,但是你主板固定的那个螺柱肯定跟机箱是接 ...

这个机箱螺丝是与底板接触的,但没跟电源想接触。

网友E:
没有什么原理支撑机箱漏电会烧电源,除非是主板上有焊接点碰到了机箱上,机箱都是接地线的,没地线的话会有感应电压,用试电笔测试是有150V左右的,用手指尖摸上去有刺痛感。至于烧电源,头一回听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箱螺丝是与底板接触的,但没跟电源想接触。

电源24PIN是不是有黑色的,那个是地线吧,电源相当于一个电池,你见过只把电池正级接上去就能工作的嘛,电源的负极就是跟主板接在一起的,你在找找其他问题,就如别人说的,还有专门的亚克力机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24PIN是不是有黑色的,那个是地线吧,电源相当于一个电池,你见过只把电池正级接上去就能工作的嘛, ...

是的,你说的是闭合回路,没错,这是基本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什么原理支撑机箱漏电会烧电源,除非是主板上有焊接点碰到了机箱上,机箱都是接地线的,没地线的话会有 ...

是的,我并不支持是漏电浇电源,漏电最大可能是烧主板或显卡

网友F:
第一次听说这个情况?不过,外壳,是连接的热地吧,不过我看了看,与次级输出冷地也相连了。

你的电源情况,估计是这个版本的电源 次级输出整理二极管 极限值小些 比其他的,
所以是次级二极管击穿某一路了,可能是12V的那个二极管可能性大些,当然了,也可能是用的MOS整流不一定是普通二极管。

然后你换了1个其他不一样的电源,采用的方案不同,可能那种电流更大些,所以就没事了,

负极 用机箱相连确实不能说没有效果,不过,我觉得还是电源输出电流达不到所致,
因为,然后击穿二极管,因为一运行大程序 1耗电高就那样,
首先确定,你的电源不是高仿的吧,是正规的吧

因为正极 和负极 输出线应该是对应多的吧,你用机箱当导体 ,只是增加了负极的线的横截面相当于,
但是别忘了,这个是铁的,电阻是极其大的,根据 P=I2R, 运行大程序时候,电流比如5A 假如机箱承担了。,那就是25*假如电阻有1欧,也就是25W功率了单独消耗在外壳铁皮功率,这个应该是增加了耗电,而不是减少了。应该更应该烧才对,现在反而不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听说这个情况?不过,外壳,是连接的热地吧,也就是220V 输入端的地线,才与机箱外壳相连,按正规的 ...

看了你的回贴,我特意拆了一个联想机原装电源,看漏电地线是与电源外铁壳相连,但注意,不能把漏电地线与市电地线直接相接,如果能相连,为什么要三根线呢,电源初级400V地线与主板地线是有一个高压安全电容。并不直接相连接,高中物理学过,大地是导体,是总地线。

网友F:
那个你打磨接触点,是对的,应该接触到,可能这个是高配 运行大程序耗电所致,
电源输出电流可能刚达不到,所以就击穿了,兼容性不好,不是说东西不好,只能说不太合适,就换1个电源就可以了。
另外,可以手摸 ATX线 是否发热了,如果不发热运行大程序时候,那就说明,导线还是可以的,那就是内部次级整流可能达不到了猜测,具体是不是,需要拆开才知道了。
反正你解决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你打磨接触点,是对的,应该接触到,可能这个是高配 运行大程序耗电所致,
电源输出电流可能刚达不到 ...

你提供了一个方法来检测,就是要运行大程序情况下看线有没有发热过大情况,这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听说这个情况?不过,外壳,是连接的热地吧,不过我看了看,与次级输出冷地也相连了。

你的电源情 ...

刚才没看到你发这么多,现在才看到,线与外壳并联的,怎么都能减少电阻,那怕并联一个100欧的电阻,也是会减少的,我也特意测了几个品牌机箱,里面各板块是互相通的。再说这机箱漆太厚了(这机箱我进货价150元),上电源时,螺丝拧了几次都没让电源和机箱接触到,我试了下45元的差机箱,只要把电源用螺丝拧上,螺丝会把孔处漆自动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