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影音存储空间告急,外置硬盘盒、硬盘柜、NAS、电脑之间的选择?

楼主(2018-05-13):
家庭影音存储空间告急,外置硬盘盒、硬盘柜、NAS、电脑之间的选择?

网友:
自己看预算和需求咯。

外置硬盘:和内置硬盘的使用、价格都区别不大。
硬盘柜:当你需要不止一个外置硬盘的时候,多个外置硬盘对桌面空间、USB接口占用、电源插座占用都会让人感到不爽——也仅仅是不爽而已。硬盘柜可以免除这种不爽,代价是400块左右(销量比较高的奥睿科5盘USB 3.0盘柜)。
电脑:你需要换一个可以装多个硬盘的机箱,加一块SATA扩展卡。现在能装多硬盘的机箱不多了,有的低价服务器机箱要300~400,不过可能要另外添加光驱位转硬盘位的支架,而且安装不太方便;有的支持热插拔的或者安装方便的,可能要800~1000+了。另外扩展卡从几十块的简单扩展卡到400+的HBA卡都有,HBA卡多个硬盘同时读写的时候性能好很多。此外,还要看主板有没有空闲的插槽,电源功率够不够,有没有足够的电源接口。如果这些都不是问题,还有一个堵塞机箱风道,增加机箱内部发热,影响其他部件散热的缺点。
这三个方案的软件层面都和你现在使用的方式一样的。

最后是NAS,和上面三种方案相比,可以脱离电脑独立工作,手机、电视都可以访问不需要打开电脑(其实这货本身就是一台低功耗电脑),软件设置合适的话可以24小时下载,备份电脑、手机数据,在外面访问等等。
根据你的需要,可以自己买配件DIY,也可以买一些商家攒好的,也可以买成品的。四盘位的从1000~4000左右,8盘位的从2000~8000左右。成品的方便稳定服务好,自己攒的比较花精力时间但灵活,商家攒的就看商家了。自己DIY/商家攒的系统可以用Windows,黑群晖,FreeNAS,OpenMediaVault等,但不同系统可能对硬件性能要求不同。

最后,不考虑预算的话,推荐4盘位的群辉。不过因为成品NAS比较贵,所以在买硬盘的时候,最好上8T到10T的硬盘,摊低单位成本。

网友:
考虑题主目前的状况,建议是做个存储服务器。这样如果想懒人的话直接可以用现成的NAS方案(比如黑群晖),如果愿意折腾的话可以做成性能更好的SAN,或者两者混合的方案。
推荐的方案是用Linux/Windows Server安装在服务器的SSD上,然后做成iSCSI服务器把硬盘映射到本机。有移动端的需求再做一个本地的web服务器就行了。
如果处理器性能冗余程度比较大,在windows下对多硬盘直接通过动态磁盘做RAID 5卷就可以提供基本的安全性,但是这个操作对于处理器和内存的消耗比较大。SAN的好处之一是性能比NAS好,但是需要客户端支持。目前Windows和部分Linux都带有iSCSI客户端,这样可以直接把磁盘映射到本地。SAN的好处之一是性能比NAS好,但是需要客户端支持。目前Windows和部分Linux都带有iSCSI客户端,这样可以直接把磁盘映射到本地。
存储系统本身的话尽量使用商用级的硬盘(MTBF要比正常的桌面级硬盘要高,直观体现就是不容易坏),另外考虑到RAID卡本身的限制,基本上以RAID 5为主。(RAID 6的缺点在于:1.支持的阵列卡不多 2.运算复杂度高,卡上处理器负荷大影响传输速度 3.存储空间浪费严重。6块3 TB的硬盘做RAID 6,可用空间只有12 TB;相比之下RAID 5可用空间能接近15 TB,如果不是虚拟机集群/数据库之类的应用场合很难出现2块硬盘同时掉线的情况)如果只有HBA,还需要安全性的话,可以在Windows下用动态磁盘做RAID 5卷,但是对于处理器和内存的负荷比较大。
硬件方面的话单路服务器你可以用超微/泰安系列的板子(Flex-ATX,部分型号自带磁盘控制器),机箱的话没什么特别的要求,台式机机箱基本上在接转接架(3×5.25-4×3.5;或者2×5.25-3×3.5)的情况下都可以装8块以上的硬盘。实际上考虑到极端情况下,可以用支持外接磁盘阵列的RAID卡来绕过机箱的物理限制。例如如HP P210,3Ware 9690SA-4i4E,这些型号的磁盘控制器同时提供内接和外接(磁盘柜/磁带机)的选项。考虑到SAS3的阵列卡价格还在天上,用SAS2的卡目前来说是最合适的。SAS1的阵列卡基本上不能使用大硬盘,这个要注意。(比如LSI 3041/3081/8480E/8408/8708EM2等)
之前 @木头龙 的回答提到过磁盘柜这个东西,然而因为桌面级和服务器级磁盘柜的应用场景不一样,实际的性能差距也非常大。基于USB/eSATA的磁盘柜和使用SAS带有冗余电源/热备/甚至自带存储缓存和控制器的服务器级磁盘柜没有可比性。HBA基本上等价于缩水的RAID卡。保持连接性的同时,删去了缓存控制器和负责XOR运算的处理器部分。所以HBA可以进行RAID 0/1/10,但是不能做RAID 5/6之类的高级阵列。

网友:
整个nas(其实也是台电脑,硬盘全部选用8~10T的大硬盘)~

网友:
你看电影是共享后在电视机和手机上看?那就肯定上NAS啊。如果只在电脑上看,那就用外置硬盘仓。

网友:
我用gpu将视频转码为h265编码了,1080p大约2000码率,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