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型号D452C做系统蓝屏

楼主(2018-05-13):
ASUS 型号D452C做系统蓝屏 客户自己描述说前几天进过水 求大神帮忙
蓝屏

网友:
蓝屏代码是什么?有代码就先百度,没代码一般是硬件有问题,你搞个安装版系统,就是没有驱动的,看看会不会蓝,如果不蓝,那么说明硬件有问题,可以把显卡驱动留到最后打,想办法排除一下是哪个芯片坏了,如果还蓝,那就只能拆机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