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柏511不过内存求助

楼主(2018-05-13):
hp511  起初开机上电到0.2A左右,其他电压有,无CPU和显卡供电,修显卡供电通病后,U7015换掉电压正常了,上电到0.7A左右,装机,以为正常显示,只是没装内存,没想到装上内存也不显,内存供电正常smclk,smdata有闪波,排阻也是闪波,声卡网卡打了阻值正常,其他供电量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现在+vpcie为0.45v左右,不知正不正常,显卡0.9v,1.8v 3.3v v3s_dely 显卡晶振有波形,现在怀疑显卡芯片也有问题,无思路,求助大神。

网友:
换板,一百多元,不用烦脑,,,,

网友:
上楼看过是100元的板真没必要花那么大时间去修

网友:
内存是不是挂在CPU上的咯 。有的机器CPU坏也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机就是显卡,显卡供电,坏的多,别的没啥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但修起来真的不容易

网友:
这个机器大部分可能是不过显卡吧?如果供电没有就先查供电了

网友:
511这个板子现在应该很便宜啊   没必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搞

网友:
老机器了,直接换板吧。。。。。。。。。

网友:
楼主上传的图片很模糊,看不清楚

网友:
这个笔记本我做显卡或者做BGA芯片我都是先把显卡供电芯片拔下来。做完之后再装上去

网友:
有要能北桥要加焊一下看看呢
你要看有没有CPU复位呀‘

网友:
这个板没必要纠结了,显卡超容易坏的    而且淘宝板才120元没必要浪费时间了

网友:
楼主确实很厉害啊。学习了;谢谢

网友:
呵呵,不知道HP的板为什么都巨便宜!销量不好卖不出去?

网友:
显卡芯片很可能坏了,换板也不贵啊!

网友:
这个情况如果是我,我会先刷一下BIOS,然后加焊一下显卡,基本就可以结束了,这板子下太大功夫不值得,如果是为了研究或者练手工的另说!

网友:
0.7的电流  感觉CPU都没有过去呀  CPU复位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