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为什么win10笔记本开机后不显示电池图标?

楼主(2018-05-13):
(无正文)

网友:
我觉得那是开机过慢导致的,因为每回我开机时间超过4分钟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建议自己创建一个电源管理计划用来缓解发生概率。
您的电脑到底有多老?难道是7年前的?那还是换回win7吧。

网友:
谢邀。正常情况下,笔记本都会有一个,电力的图标显示在,右下角,尤其是windows的系统,如果没有出现,那么请根据你笔记本的品牌,安装一款,电池管理的软件,并且保持开机自动启动,那么,图标,就会出现在你的屏幕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