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有可能实现在示波器上装win8吗?

楼主(2018-05-13):
有可能实现在示波器上装win8吗?

网友:
虎纹鲨鱼~http://photo.renren.com/photo/286943517/photo-6740934400/v7

网友:
首先说明,你这个图上的不能,这图是假的。
其次示波器上可以装 Win8,毕竟示波器主要工作原理就是输入电子信号,根据要求输出图像。
Win8 完全可以通过安装驱动和配套软件,从某接口接受输入,然后输出图像。
只是在示波器上安装 Win8 大多数厂商用不到而已,而且还得给巨硬授权费。。

网友:
为啥不能,我们公司最近刚采购的示波器自带系统就是win7…

网友:
//怎么又想起某数字的文案了……
这张图明显是P的。这个型号没有彩屏,而且你们能相信一块TFT显示效果能这么好?还有,仔细看看图会发现边缘没处理好。 还是消费者览版……这张预览版的图都快被用烂了。

---分割线---

「高二学生用三部智能机和一块电子表自制安卓智能手表」的消息可信吗? http://zhi.hu/5oYR

网友:
首先这款示波器不是彩屏好吗。。。

网友:
你们感受一下。

网友:
Tektronix示波器MSO/DPO5000系列在2010年就采用了win7的64位操作系统
“方便用户在测试系统中集成第三方的应用支持包,从而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可拓展的分析平台”
现在装个win8还不是小菜一碟。
都是些高速示波器。。价格比较高。

网友:
要在示波器上装win8,首先win8要被编译成示波器指令集的代码,which并不难,然后就要修改操作系统底层的各种硬件接口,which很复杂,但并不难,虽说复杂度也是一种难,然后示波器就可以愉快的跑win8啦。不过难的是你要有很多钱,并且能让微软公司做这件事情。

网友:
作为爱好者完全没有必要花大价钱买那么贵的示波器来玩这些鸡肋功能啊。初学者或发烧友就买性价比很高的国产的汉泰示波器Hantek的虚拟示波器就行啊。便宜又好用,自己二次开发或者改造都没问题。

网友:
十多年前在示波器上玩过CS,泰克,力科等品牌,很多都可以的,因为他们的基础部分是x86电脑,win2000系统,鼠标+触摸屏操作的。触屏玩cs并不是某些同学想的那样摸谁的头谁就爆头,例如摸屏幕右边的头瞬间,鼠标焦点跳到头上,视野瞬间旋转,头就到了屏幕中间,而你的手指还在原来的位置摸着呢,并且手指不移开屏幕的话视野就持续旋转

网友:
只要有Win8系统对应的示波器驱动程序,就可以装Win8啊

网友:
现在的示波器很多都是软件系统基于windows系统,也就是示波器里面内置了一台小型PC机,理论上可以跑起来windows的所有系统,硬件上集成AC/DC转换芯片,采集模块和软件通过USB或者其他接口连接起来。相当于在一台电脑主机上跑示波器的上位机软件,这样可以降低开发成本,提高用户的操作便利性。说白了就是示波器里面集成了一台电脑和一台示波器采集模块。
虚拟示波器大家可以了解下Hantek的采集模块,他家的虚拟示波器都是通过USB线连接电脑上位机使用的,像题主说的示波器理论上应该是和Hantek的虚拟示波器类似。

网友:
当做显示器,有可能,但会大改动,没人会这么无聊的。
最后图是P的。

网友:
好吧我认真的.....回答一下.
可以啊..完全可以啊....没有什么不可以啊...
单位的破示波器有一个是win2000的系统
有一个是xp的系统.....
这两个机器完全就可以装win8啊....
当然我没想明白这种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应用竟然用了windows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