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70适配器开机瞬间掉电,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8-05-13):
(无正文)

网友:
保护隔离  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没过吧,查查看。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考虑一下CPU供电是不是不良。。。。。。

网友:
适配器和电池一块插只有不按开关也能充电
按了开关后 适配器就不过了 但是能亮
电流显示0.002

网友:
还是要查保隔这里的电路的,还是没有通过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电路,看看是不是隔离没过,查下ACIN,

网友:
查保护隔离。   充电接口还有一个电压,缺了也不行

网友:
估计是保护隔离电路在开机瞬间被关闭了,看看控制保护隔离的哪个信号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