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OPPOa37昨天更新系统后开不开机了,充电也没反应,去售后说必须换主板480块钱,我没换?

楼主(2018-05-13):
OPPOa37昨天更新系统后开不开机了,充电也没反应,去售后说必须换主板480块钱,我没换?

网友:
先谢邀再吐槽…
oppo  a系和vivo  Y系一直是我黑的重点对象……
回到问题本身,别说a系列的机子就算是米魅荣耀千元机,如果维修超过三百块我都建议重新买台新的,不值得。

网友:
很简单。尸体挂咸鱼,淘宝搜304sh。

网友:
肯定是被坑了啊,不想换手机的话就拿到专业一点的手机店去修,该花的还是得花。

网友:
谢邀
手机更新系统开不了机有可能不是硬件问题,找个小店没准刷个机能弄好。
不过这款机用了一年的话,其实也差不多了,可以考虑换部手机,现在红米七八百的机子不比这差。
最后,表示对这个机型深恶痛绝,原因是因为我哥哥上个月去营业厅换卡被忽悠买了合约套餐送的合约机就是OPPOa37

网友:
100多修好还是可能的。首先你是更新出现的问题,所以有可能硬件是完全没问题的,有望刷机恢复。如果真是主板问题,就维修主板的话100来块是可以维修好的。至于售后的480,我看了下淘宝上A37主板的全新价格在430左右,拆机在380这样,所以售后的方式可能是直接给你更换全新主板。不过这台机子确实不怎么样,如果不考虑换机的话100元修修继续用,如果是480的话不如考虑更换其它手机

网友:
一百差不多,不更新P事儿没有,怀疑是更新就双清

网友:
建议去集手机零售批发,手机配件,手机维修一体的场所试试。那边便宜,我估计九成是系统问题,但不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换个红米或者魅蓝都比这个好啊

网友:
不明白为啥买这个什么都不行的机器。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