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 暗屏 屏幕亮度调节在哪儿啊

楼主(2018-05-13):
X200 暗屏,给灯管接12V能亮,高压换了还是暗屏,开启信号30脚有3.3V,亮度调节信号是哪个啊

网友A:
这个机器坏屏线的多,直接找个屏线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坏屏线的多,直接找个屏线试试了

和屏线没关系吧,我直接给灯管加个12V电压就能正常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