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系统的电脑WiFi显示连上了但是说无Internet要怎么办?

楼主(2018-05-13):
Windows10系统的电脑WiFi显示连上了但是说无Internet要怎么办?
Windows

网友:
用手机usb网络共享吧。我在宾馆遇到过这个问题,应该是路由器的锅。

网友A:
手机的问题

网友:
泻药
看网络名字应该是手机开的热点
无Internet应该是手机本身网络的问题
指的它本身没有连到蜂窝数据
另外...
三星的win10是啥( ◇)?
巨硬表示日了狗

网友B:
校园网的话你得认证

网友:
确认笔记本能用WiFi在其它地方上internet

网友:
第一:网有问题;
第二:设置有问题;
第三:有可能禁用错误服务项。
自己排查,实在找不出来重装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