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ENBEN 不发S5_ON的第7个条件

楼主(2018-05-13):
拆后发现进水严重,去掉短路的地方后通电,发现无电流,量公供点无电压,量PQ15的G极只有10V,

量芯片869的40脚VAC也只有10V,追查发现是PR5坏了

换后电流0.007,按开关0.023,再回到0.009
量EC条件:
1.供电AVCC,
2.lid信号LID_EC#,
3.复位14脚WRST,
4.适配器检测ACIN都是3.3V;
5.NBSWON1#开关到EC也有跳变,
6.BATLOW 无电压,这些条件满足后就会发出S5_ON,量S5_ON无电压,难道是EC脚位错误?刷BIOS,发现还是原样;还有一种可能就是EC本体坏了,也会导致不发出S5_ON,换ITE8528后,还是不发出,看一下时间23:50,睡觉吧,明天再试!
   第二天想想因为进水,肯定还是有的地方没注意,仔细看了一下,发现有一个信号:AD_AIR

也是去EC的,量无电压,应该有2.7V才对,量电阻PR11发现一端有电一端无,换后开机正常,之前都认为只要EC满足条件6个条件就会发出S5_ON,结果这款机器还有一个AD_AIR信号。

附亮机图片:

 会员1268999100鑫豆2023-10-16 22:56

网友:
AD_AIR信号 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记得是叫航空模式,以前好像遇到过

网友:
额    有点................看不懂

网友:
大神    反正我是蒙圈的   分也给你加了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机器的主板应该是广达代工的吧?主板的板号是多少?

网友:
ad_air这个是2么信号,具体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修的很仔细,已加分,还有EC脚位上的rsmrst,待机的PG,USB的开启,他们不正常,也会导致

网友:
我好像修道过HP 机器 这种问题的 ,2.7v 电压偏低 或偏高都不行 ,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