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 B320 开机掉电。反复重启。二次开机不触发

楼主(2018-05-13):
型号:联想B320一体机
故障:进LOGO掉电,反复重启,二次开机不触发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去修,去检查,
1;检查各电压
2;刷BIOS
3;换CPU  DDR 这些都有可能吧。
4:。。。。。。。。。。。。。。。。。。。。很多很多的维修方式吧 。我也是这样走的 。还是没修好 机器摆了一个晚上,下班回去了。
《《因为之前修了一个ACER的投影,起机一会就熄了,ACER投影有个故障就是哪个蜗牛风扇老出问题,但是换了还是没好,最后慢慢检查才发现电源板的IC TNY278PN 还是277忘记了时间长了 忘记了 》》
那这个联想的机器会不会是TNY278PN的问题呢,拆开电源。找出芯片换上去

换上后一开机显示正常,进系统正常,反复开关机都正常。
没维修技术含量。希望能帮到你们,

徐应鹏 -1 一般。就换个芯片,就是精华帖,还收了5毛钱。要是1分钱多好。

网友A:
电源供电不稳引起的掉电,我一般会外接测试

网友B:
这联想一体机电源很喜欢坏的,维修多留意一下

网友C:
上次遇到这台没有修好退了。。郁闷啊。

网友:
还真是,明基的投影爱出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不稳引起的掉电,我一般会外接测试

这个接口不一样     如果要外置电源就要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联想一体机电源很喜欢坏的,维修多留意一下

这个TNY2.....的IC坏的多  他又不是没电   只是代不动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遇到这台没有修好退了。。郁闷啊。

下回在注意了 几块钱就搞定

网友E:
怎么确定是这个芯片坏了呢?好像并没有说

网友:
应该是散热     的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一体机工作电流应该不大吧,稳压电源应该都可以带得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确定是这个芯片坏了呢?好像并没有说

联想的机器 只要带电源的 你都可以注意一下这个IC   怎么确定是IC坏  进系统就掉电,反复重启 你会去修哪里,会不会查电源

网友:
换个电源啊    你这样会不会返修       我上次有个B540的一体机修电源  麻蛋   修好能开机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关机了   有时候一天到晚  反复测试都没有问题  有时候一个小时关机好几次

网友F:
这个芯片我之前也换过几个,是显示器电源板上面用的。277和278都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这个芯片是比较容易坏的,我之前显示器的电源板上面也换了几个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哦,呵呵

网友:
以前修示波器的时候换过一块!现在还有几个备件呢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有怎么修过一体机、不过先收藏了。

网友:
这款修的非常多了  是不是电源问题是很明显的   还有都不触发了 还测什么内存CPU 没有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TNY2.....的IC坏的多  他又不是没电   只是代不动负载

一般都是换电源才100左右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TNY2.....的IC坏的多  他又不是没电   只是代不动负载

就像飞利浦那个TOP258N也是喜欢带不起负载不通电

网友:
什么电源上面的芯片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换电源才100左右一个

换IC几块钱

网友:
这类坏的多  慢慢就习惯了   。。。。。。。。。。。。。。

网友H:
没怎么看见过这种芯片,应该发一张位置图来看看

网友I:
这个问题确实很经典。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分享,一般一体机这种问题测过了没有问题我都会订个电源回来试试,不行的话就给退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的分享,一般一体机这种问题测过了没有问题我都会订个电源回来试试,不行的话就给退回去。。。。。 ...

开始可以出发,只是进LOGO就掉电,掉了在触发就不可以了  之前修ACER投影有过这样的经历 所以就是换了IC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问题确实很经典。谢谢楼主分享。

我都放了一个晚上,有的说5930   有的说SB  有的说BIOS 说什么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怎么看见过这种芯片,应该发一张位置图来看看

下回你看到联想的机器 带电源的  你可以拆开来看看   7P的IC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电源部分的问题做个记录下次好找

网友K:
应该一早换个电源试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一早换个电源试下呀

这个电源没有   所以才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飞利浦那个TOP258N也是喜欢带不起负载不通电

有    这个 我都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我之前也换过几个,是显示器电源板上面用的。277和278都是比较容易坏的

主要是带不动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有怎么修过一体机、不过先收藏了。

下次遇到你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
TNY277PG.我上次就是换了电源,,有时间发个芯片回来换上这个

网友:
小白路过,学习了!膜拜大佬~

网友:
这个TNY2.....的IC坏的多  他又不是没电   只是代不动负载 点评

网友L:
这是什么芯片,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感谢无私的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是转换电压的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是什么芯片,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感谢无私的分享维修经验

电源上的    以后遇到你注意一下

网友M: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楼主这样多久才能达到你这样的水平呀?电源上芯片,一换就好 牛牛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还没有遇见此问题、不过先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确定是这个芯片坏了呢?好像并没有说

进logo掉电 反复重启   二次开机开不起  按笔记本维修思路怎么检查维修 不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也会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收藏了

网友N:
这机器电源坏了 会这样 开机过会自动关机    我遇到这机器 TNY278 换新的也不行  也行是芯片有问题 最后直接换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机器电源坏了 会这样 开机过会自动关机    我遇到这机器 TNY278 换新的也不行  也行是芯片有问题 最后直 ...

我的换了就好了                                      关键成本问题

网友:
厉害了 迅维真是个偷师的地方
虽然没遇到过 下次遇到不用走弯路

网友O:
这个应该是芯片性能不好了。。放久了就会发热

网友P:
华硕 上面的这个也是爱坏。这个芯片好像开关管是集成在芯片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应该是芯片性能不好了。。放久了就会发热

对   它不是用不起  就是带负载就有点问题   这种情况其实还有点伤人   有的就要干桥  刷BIOS  找温控  刚开始我都有想是温控  只是当时没时间 下班回去想起之前修的ACER投影就是那IC  所以来就换 了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硕 上面的这个也是爱坏。这个芯片好像开关管是集成在芯片里面。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