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题主现在电脑的系统是Win8.1,应不应该升级win10?

楼主(2018-05-13):
题主现在电脑的系统是Win8.1,应不应该升级win10?

网友:
系统激活用激活工具完成

网友:
将电脑系统升级到win10系统一段时间后,因为自动更新导致电脑出现问题,所以一咬牙一跺脚就恢复出厂设置了,现在有点后悔,不是因为win8.1不好,只是恢复出厂设置以后电脑就处于未激活状态了。

网友:
想好升级的原因是什么,否则就没必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