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片联想IH61M偏色!新的通病吗?????

楼主(2018-05-13):
联想  IH61M 偏色  偏黄绿色

处理替换过桥到VGA这一路的所有元件   加焊了H61 涛声依旧!!!   10片啊  白花花的鸭子吃不到嘴里。。。。
三基色对地76 无异常。。。。
接口无异常
难道只有换板  加显卡  换H61了吗????   除了这几个方案 还能怎么办

网友:
建議用示波器看一下RGB的波型,阻值不能完全代表正常.

网友:
换一个桥试一下

网友:
这个板好像没有见过这个偏色的通病   bios就是通病   这机器弄了好多台了  卖二手主机  里面全是这个板子

网友(2018-09-01):
H61的VGA是原生的,很有可能是RGB信号被静电或者显示器打坏了,要拆掉对地的两个150欧电阻再量阻抗

网友:
这板子质量很不好,单位用坏过好几个。不过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很少遇到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