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S不能开机定电流30MA

楼主(2018-05-13):
iPhone6S不能开机定电流30MA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不能开机定电流30MA

  【维修过程】:

  今天拿到客户故障板,客户反映故障为手机放了两个月没有使用不能开机,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是定电流。

这种定小电流不开机的话,一般是几种情况:1.CPU不工作。2.电源出问题。3.时钟问题
由于客户说放了两个月没有使用自然坏的,大致排除CPU和电源,重点检查时钟。
32.768KHZ损坏不会影响开机,重点检查24M时钟Y0600
24M时钟作用:开机过程中CPU给主时钟晶振供电,晶振产生24M频率给CPU,CPU内部时钟电路开始工作,并输出测试时钟信号给主电源芯片。

经检查发现保险电阻R0651开路,更换后开机,还是定电流30MA.
因为保险R0651开路,所以此时应该更换Y0600测试。

更换后手机电流一路小跑,开机进密码界面。
至此手机修复完毕。
欢迎各位大佬批评指证。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高手,思路清晰

网友A:
为什么要考虑电源坏啊,电源有问题也可以工作吗?小白不懂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考虑电源坏啊,电源有问题也可以工作吗?小白不懂问一下,

CPU的几路电压都是有电源发出的,如果有一路电压被拉低,也会出现定电流。

网友:
好文章,谢谢分享,受益匪浅,感谢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  谢谢分享纪念

网友:
又被你给秒杀了,厉害啊,时钟电路还有0欧姆的电阻坏的是很少,估计是放久了氧化了

网友:
维修真是什能么故障都能碰到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思路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  谢谢分享

网友:
30毫安以下老是没有思路,如果不是始终就只能搬搬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很好的帖子讲的很细致学习了。。。。。。。。。

网友:
学习学习一下下
分析的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技术非常好。学习了。我只要是来看下你们修电路的。,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很扎实,同样是9年义务教育为什么你这么优秀。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思路很重要

网友:
喜欢这样的帖子,分析的很细,能学到东西,给你加点分

网友:
思路非常到位,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