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长按电源键关机对电脑硬盘有损坏么?

楼主(2018-05-13):
各位大神长按电源键关机对电脑硬盘有损坏么?

网友:
对硬盘来说的话一般问题不大,机械硬盘被断电后依旧会有那么一点点电流让磁头迅速归位,但是缓存中的数据以及使用内存做缓存中的数据会无法被写入硬盘。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按着电源关机属于非法关机(WIN7有一个设置是按下电源键电脑进行什么操作,里面可以设置成关机,但是不同版本的系统显示不一样,是否是正常关机存疑)
非法关机最容易出问题的是硬盘(机械)
因为硬盘有一个磁头归位的过程,直接断电关机,磁头是没回到初始位置的。而硬盘正常启动是磁盘达到一定转速之后,磁头才会转到磁盘上来,靠着高速旋转产生的气流悬浮在磁盘上。未归位的磁头在这种时候可能会刮伤盘片。(此资料是百度来的)
而且我遇上的很多损坏的电脑,基本上最先损坏的就是机械硬盘,包括很多硬盘速度降低的原因,也和没正常使用硬盘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