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F2A85XM-DS2不跑码维修(已修复)

楼主(2018-05-13):
1.检测各个内存,南北桥,CPU供电多正常,换过内存,CPU,刷过BIOS还是不跑码,
2.好吧,仔细检测主板发现Q62的2.5V没出来,应该是这个问题了,希望不会还有其他问题。
3.找这个元件。所有坏主板多找过了,没找到,后来发现华硕主板上有,启动一下主板,发现针脚对不上,只能改了,下面是改的图片,改好后一次点亮。支持    下,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2.5V 这个 玩意 ,上次电压变大了 搞坏 老子 2个CPU,悲惨

网友A:
那A68不跑码是不是也是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A68不跑码是不是也是这个故障!!!!

要查才清楚,有可能内存条件不满足也会不跑码

网友B:
问一下楼主,缺2.5V电压诊断卡有什么提示,有灯会闪吗还是复位灯常亮?

网友:
VDDA25这个电压高了就烧CPU   这个小芯片跟以前AM3上面的 针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楼主,缺2.5V电压诊断卡有什么提示,有灯会闪吗还是复位灯常亮?

显示00.00.复位灯不闪好像闪一下就黑了,其他电压也正常

网友:
缺2.5V电压诊断卡有什么提示,有灯会闪吗还是复位灯常亮?

网友C:
现在台式机主板都是直接换,修修浪费时间,二手的板子又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台式机主板都是直接换,修修浪费时间,二手的板子又不贵

也不是,钱的问题,又是钱的问题,如果你不经常修理主板,技术就会淡化,然后人家宁愿花100块修理,那就看技术

网友:
CPU缺少了2.5V,会有复位吗???????

网友:
这个电压用华硕VDDA2.5V的小五脚反过来装应该可以代用

网友:
2.5V 这个 玩意 ,电压变大了会坏U,真头痛的。

网友:
厉害了   楼主 厉害   我是小白 学习

网友:
楼主说得对,时间长了不修,技术慢慢就淡化了,人也懒了,给楼主点一个赞

网友:
2.5v的电压我表示我直接3.3v直通过去客户用半年了还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