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12V供电 短路 案例

楼主(2018-05-13):
名称:技嘉主板
故障:12V短路,主板保护,不上电,拔掉12V,风扇转一下停

解决方法:首先判断是否下场管短路之前短路,还是下场管短路,
                  如果测得下场馆D级打值都正常,可以判断为场馆之前短路。  经过查阅图纸,可以判断为场馆和12V接口之间的滤波电容短路。
快速解决:按我图上所标的5个地方的电容可能性是最大的,我翻阅了论坛里的其他帖子,基本都只这几个当中的一个短路。

今天遇到了,徒弟说不知道怎么查,图纸上面小电容太多,且没有标识,于是就把这个在论坛上在发一次,希望对新手有所帮助。
有人说可以用烧机大法,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这个电容需要比较大的电流,不一定能检查出来。

网友:
这个东西,只需要12v可调插一下cpu4针位置就冒烟了。就知道哪个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