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信道设置 一点疑惑?

楼主(2018-05-13):
WiFi 信道设置 一点疑惑?

网友:
WIFI信号的信道有两部分,其中2.4G频段有13个左右交叠的信道,其中只能找出3个相互不重合的信道(具体请参考文末的链接),最常用的就是1、6、11这三个,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没有重叠的组合,但是由于一些国家法律不允许使用12或13信道,所以这个组合是兼容性最好的。

图片来自wiki百科
如上图,2.4G的13个信道相互交叠。
在放布AP时,要根据覆盖的面积和人数调整各个AP的位置,3台AP当然不应该放在一起的,而是形成一个三角形,那么第四台AP来了,他必定会和前3台中的2台靠近,而与一台较远。
wifi信号是随着空间距离而衰减的,其实我们身边无处不在无线电信号,干扰是必不可免的,只要终端接收到的信号信噪比足够大,即使有干扰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说wifi慢,其实并不是信号强度不好,而是信噪比不好。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信道的相互交叠,当你设置了1、6、11这三个信道后,第四台AP使用其他信道就必然会和三台路由器中的2台信道重合,造成干扰,而用1、6、11中的其中一个信道时,只与3台中1台发生干扰。那么你可以想一想,第4台AP是与自己最远的那台AP干扰比较好,还是与离自己较远的2台干扰比较好?哪种容易拉开距离,获得比较好的信噪比?
很显然,第4台AP与离自己最远的那台AP同信道,这样它周围的终端接收它的信号最强,可以获得较好的信噪比,而两台同信道AP中间的位置虽然接收者两台AP信号的信噪比低,但是这时这个区域还有另外两台不同信道的AP覆盖。

事实上,在高密度WIFI场合,都是以这种方式形成蜂窝网来实现最高覆盖率的,如下图:

(上图来自网络)
在部署无线覆盖时需要特别注意,wifi使用CSMA/CA冲突检测机制,也就是AP会监听是否有和它同信道的设备在“发言”,只有等其他人“发言完毕”了它才会竞争发言机会,这个机制决定了同信道下只有一台设备接收/发送信号,当然监听时也是会有一个阈值的,低于这个阈值的信号会忽略它,所以当使用蜂窝覆盖时,需要将相邻的同信道AP发射功率调小,降低他们之间的可见度,以免一台AP在工作,其他同信道的AP都不工作了。
那么信号要小到什么地步才好呢?以前面的示图为例,最好就是,一个连接了11信道AP的客户端向另外一台11信道的AP移动,当他移动到两台AP中点位置时信号过弱发生切换,漫游连接到其他AP,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当然切换也不完全和AP信号有关,现在有些wifi客户端设备只为追求信号灵敏度,走了很远信噪比都很差了也依然不切换,有些设备可以调整漫游主动性,比如intel的无线网卡,将主动性设置为高(High)就好了。

wifi信号同样会被折射、反射,比较复杂的高密度场合中,只适用3个信道很难保证每个角落都获得良好的信噪比,这个时候如果终端设备支持,可以使用wifi的5.8GHz频段,这个频段目前按照中国法律一共可以使用12个20mHz宽的信道,而且是12个相互不干扰的信道,这样在实施wifi覆盖时会方便很多。
关于各国法律限制的WIFI信道问题可以参考后面链接:List of WLAN channels

网友:
首先第四台肯定是设置与前三台中的一台重复的信道,这个需要确定下。原因如下,一般我们所说的1,6,11这三个信道是完全没有交集的,也就是说三个信道可以独立的工作且互不干扰。当设置第4个ap时候,我们无法在fcc限定的信道范围内找到第四个独立的信道,换言之我们的设置方式只有两种:1。与之前ap相同,也就是1,6,11里面选一个。2。选择一个交叠的信道,如信道3。
对应情况1:如果在一个信道内存在两个ap(可以简单理解成路由),其是遵从csma/ca协议规则,采用竞争接入的mac协议来避免冲突以及干扰的,从而保证系统能够正常服务。
对应情况2:若两个ap的信道是交叠的话,那么两个ap之间无法执行mac层的csma/ca协议,从而一直互相干扰,从而冲突,导致传输成功概率很低,从而不建议。

网友:
如果你选1、6、11信道,那就只会被同信道的设备干扰
如果你选择3信道,那等于同时被1、6信道的设备干扰
至于你这个“重叠仅位于1、3、6各信道的边缘”是哪来的理论

网友:
只用1、6、11。原因很简单,因为邻频的干扰比同频的干扰更不好解决。

根据802.11协议,所有的无线终端和接入点在发送数据之前都先抢占信道。

具体的做法大概是,需要发送数据的无线终端或接入点先发送一个rts包(request to send),大吼一声:老子要发数据了,要xxx微秒的时间,你们都闭嘴。同一个频率的其他无线终端和接入点接收到这个包的时候,就会闭嘴。由于大家都处于闭嘴状态,交流很顺利的就完成了。

所以所谓的同频干扰也就是你的网卡或者路由器经常被别人吼“闭嘴”,所以得到说话的机会少。即使信道非常繁忙,但是最终还是能总能轮到你说话的。

而邻频呢,就比较坑爹了。1信道发送的数据,在3信道接收的话,根本是无法解调的。
打个比方就是,不同的信道就是不同的语言,比如1信道已经有人吼了闭嘴,但是你听不懂,没有得到“闭嘴”的指令。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说话。而实际的接收者就只能收到乱七八糟的噪音(叠加之后的电磁波),结果就完全无法沟通了。

所以所谓的邻频干扰也就是你的网卡或者路由器由于无法理解别的信道吼出的“闭嘴”,所以使得自己往往会和邻频的网卡和路由器同时发送数据。使接收者无法接受数据。所以一旦邻频的信道繁忙,基本上一个数据包都发不成功。

而1、6、11是三个完全隔离的信道,1信道说话,6信道是完全听不见的,这就是为什么2.4g一直会推荐你们设置1、6、11三个信道,各种组网方案都只用这三个信道。而不是随便用任何一个信道。

最后假设1、6、11三个信道都被占满了,自己有个路由,应该设置哪个信道呢?答案是在1、6、11三个信道中挑个信号数量少的,信号强度强度低的,勉强用吧。

网友:
关键是你第四个路由器的物理位置
如果你四个路由器排成一直线,隔着一定距离,第一台是1第二台是6第三台是11,那么第四台的位置应该不太会受到第一台的干扰,可以用1。
如果你是一个小范围里面塞四台(比如办公楼里面),那么选3 8 13之类的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
对干扰敏感的设备,建议采用5GHz的网络。
对干扰不敏感就随意,你1~11都行。

网友:
偏个题~~

扫描到周边11个路由器,有6个选择了信道11,伤不起~~

网友:
wifi产品有一项测试是抗干扰,DUT后面开一个猫车作为干扰源,就是为了保证信道干扰也跑得起一定的吞吐量,所以选为auto就行,会自动匹配

网友:
一楼说的很好了,就是1,6,11按蜂巢的六角形排列,如果你有第4个设备,开自动信道好了,路由器会自动选择合适的信道。

网友:
1,6,11这样设置是为了让你用来把相同信道的AO物理隔离啊,举个例子,你第四个AP如果是1信道,那么就把6,11这两个信道的放在两个1信道之间,这样两个1信道实现覆盖不重叠,就不存在同频干扰

网友:
可以设置为1,5,9,13 虽然有重叠,但是对这种四边形布点的ap还是可以用下。

网友:
你的第四台AP和物理距离最远的那一台设成一个信道就好了。
楼上各位大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我也就不献丑了。
还有,目前5GHz正在普及,所以如果预算足够的话,上802.11ac设备。

网友:
仔细看一下各频点的频率范围。虽然2与3重叠,3与4重叠,但2与4并不重叠啊。
所以,如果只是要设第四个无线路由器,1、6、11之外的任意一个频点都可以。如果无线路由器比较多,就要规划一下了,确保相邻无线路由的频点不重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