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显示器 12V 5V跳变

楼主(2018-05-13):
不接驱动板 电压正常 以为带不起负载 换了滤波电容 好了几分钟 又不行了 接驱动板5V 2V到5V来回跳 换了持续供电50V小电容 一样

网友:
换芯片试试看

网友:
考虑下会不会是驱动板问题导致供电不稳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和驱动板没关系

网友:
电源板输出上加上假负载测试,和驱动板脱离关系,比如100欧姆的电阻试试

网友B:
这个我修过,换电源部分的in4007。编码是多少我就忘记了。你看一下,好像就只有一个40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和驱动板没关系

故障还是在电源板,这个三星的电源其实不复杂,就是VCC回路上。

网友(2018-11-08):
楼主修好了吗?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反馈部分的二极管和电阻都换过,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修过,换电源部分的in4007。编码是多少我就忘记了。你看一下,好像就只有一个4007

那就是开关变压器出来的芯片整流的二极管了

网友:
跟换电源板吧,这么修,时间都浪费了

网友:
光耦和431 换了吗,如果换了还不行,那就别修了,不值当!

网友:
电源板的图纸是一通百通。图纸看少了。

网友:
芯片供电电容50v那个换过吗,还有可能是芯片供电的一个稳压二极管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