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961和pm961固态硬盘选择?

楼主(2018-05-13):
sm961和pm961固态硬盘选择?

网友:
SM961最好搭个散热片用,淘宝有卖,不贵。或者你家有曾经的垃圾主板,拆下来的散热片粘上也行。
另外更推荐M8PeG,预算够的话

网友:
钱够就用SM961,当然更好。

网友:
SM961是MLC颗粒,PM961是TLC颗粒。一般来说TLC总读写次数比MLC要少,性能也相对较弱,长时间使用可能掉速。但由于这代三星3d v-nand固态硬盘刚出不久,也不能说一定是这样,可能日常使用完全不会感觉出有任何区别。
性价比来说肯定PM961要稍好,毕竟性能几乎相同,但如果不放心TLC的寿命,就应该上SM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