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0 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13):
问题真JB 怪。用不起键盘。但是有时候又可以使用。能够使用的时候所有建都可以用。不能使用的时候所有建都不能用。不定时出现这种问题。 键盘 EC  桥 都换了。包括那个卡键盘的坐姿都换了还一样。我是没办法了。这个还真难搞

网友:
我也是醉了,你那么多东西都换了,难道就没打对地阻值是吗?板层有考虑进去吗?

网友:
有些很奇怪的地方可以从简单的地方入手,BIOS刷过了吗?还有可能是有地方有微短路。你图也不发,板子型号也不说,让别人怎么帮你分析嘛~

网友:
换板划算多了,何必呢?

网友A:
机器没有修了。给客户了。不好弄

网友:
看看几率,比如在啥情况下,是肯定不能用的了。。

网友(2018-06-13):
引用 网友A:
机器没有修了。给客户了。不好弄

你太会做生意了呵呵呵呵你太会做生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