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炫龙炎魔游戏本不开机

楼主(2018-05-13):
接到一台游戏本,炫龙炎魔,还是属于神舟的!客户描述不开机,接可调电源有0.01A的电流,以为待机正常,按不触发来修!

拆出主板插电测待机电压,竟然没测到3 5V,再测公共电也没电,断电测公共点阻值大短,看来这保护隔离起到作用了!短路那就烧鸡伺候吧!烧了好一会也没烧出来,给我们店里的大师看一下吧!烧不出来就来个目测,大师果然好眼力,一会就找到了,电容上面有裂纹,很细小的,

拆掉果然是它!公共点阻值440正常了,再次上电,以为要大功告成,结果还是不行,公共点只有4.4v !保护隔离没过,测隔离管S D级阻值有400多,S到G和 G到S 都是60多,管子没坏,是芯片问题,没有芯片质料,大概测了一下外围电路供电没问题,板子还比较新,找芯片吧!

最后换芯片顺利修复

网友:
桥没坏,算运气,。。。。。。。。

网友:
一看炫龙,还以为是AMD呢,呵呵

网友:
这货色现在越来越多了  恭喜楼主

网友:
应该是I7的处理器 这个桥很容易出故障 一半都是短路烧了

网友:
恭喜楼主,直接修复。。。。。。。

网友:
OZ那个 充电芯片 价格 不便宜的 哦

网友:
这个好多是桥坏了     再就是这种小电容了

网友:
          这 个机器桥容易坏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的主板的板号多少啊?

网友:
这个版没图纸估计你是跑线慢慢跑出来的把

网友:
这 个机器桥容易坏 LZ能修好实在佩服

网友:
恭喜楼主,快速修复。。。。。。。

网友:
运气好呢。 修到的都是换桥

网友(2020-01-06):
图文并茂,学习的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