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我是雷神的电脑,win10系统,感觉不好用,就换成原来的win7,结果开机一直在启动中,开不开机?

楼主(2018-05-13):
我是雷神的电脑,win10系统,感觉不好用,就换成原来的win7,结果开机一直在启动中,开不开机?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GHO系统镜像有问题,还是重装系统,下载别的GHO。你已经重装了系统了,除了C盘,文件都还在,直接重装就OK了。注意恢复系统的时候别选错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