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BGA总有几个球连在一起

楼主(2018-05-13):
BGA总有几个球连在一起是什么鬼啊,求师傅们赐教

网友:
0.4以下就不怎么好搞了,要不用锡浆吧

网友:
这么好的装备 还这样 耐心点植株 打油 温度最高320 吹的时间不要太长

网友:
楼主 0.4本来就不好弄 你取的时候 温度是不是太高了 像这样的300 BGA次数不能太多了 2次左右

网友:
有正规学习的机会是很幸运的,努力吧,朋友们,我们岁数大啦,没机会啦

网友:
一楼大神说得对。0.4以下确实难搞,没钢网摆球摆到头晕眼花,,,,,,

网友:
用放大镜摆,油一定要少

网友:
天呐,你们珠是用摆的,不用钢网吗?建议就是涂完油(助焊)用名片,刮掉,,剩下的一点点就好了,加油由远到近,看到在一起的就要把他分离,慢慢的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