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连接公共wifi安全吗?

楼主(2018-05-13):
手机连接公共wifi安全吗?

网友:
苹果的,不太安全。

安卓的,太不安全。

越狱的,很不安全。

WP的,比较安全。何况,也没有支付宝账号可以偷不是吗?

网友:
此楼中大量大神,不过谁都没有细讲。。。
而我又不太懂安全,如有错误求大神指正。。。

———————— 分割线 ———————
之前和我们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好久了,可能记不全了。。。

https 确实好一些,但是真的中国的社交网站用么?连163邮箱用的都是 http 协议。。。(有没其他保护方式我不知道

http 意味着
1. 明文传输信息,容易被监听
2. 没有第三方认证网站的真实性,容易被钓鱼

理论上来讲,可能受到的攻击:

1. 钓鱼攻击,在路由器端通过替换请求的 ip 给你换上假网站,你的用户名密码就哈哈哈哈哈了,当然这个对于有密码的网络也可能会有,所以就需要类似 WiFi sense 的东西来判断 WiFi 的安全性了。
如果没有,请注意小绿锁,那是 https 协议的第三方验证,无论如何都不能被伪造的东西。

2. 监听,因为 WiFi 是无线传输,所以理论上来说,用同样的天线可以收到路由器同样的信息,如果 https 只能截到密文,并没卵用,但是 http 的话,你上网看啥就全都被看见了,cookie 也会被偷。

3. 劫持路由器,这个有一些商家的路由器就是 admin admin 的,被劫持真是分分钟,然而路由器功能比较少,能做的坏事就是把路由器上的数据全转到自己的电脑,或者vps 上,类似上一个。。。

4. 别人直接登录到你的手机。。。这个最最可怕,而且不需要你浏览任何网页,只要连上网就会被干掉。。。对这种人只能说。。。让你他妈越狱。。。
(而 wp 的 dev mode 是用临时 pin 来验证的,稍微安全一些。。。

不同手机连WiFi:

同学的苹果见到开放网就连。。。这要是我手机我直接就给砸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设置

我的 z1 则是不连接未保存的网络,这是比较安全的。

wp 的 WiFi sense 对于开发 WiFi 或者好友分享的 WiFi,实行的是通过连接该网络的用户数量判断安全不安全,如果安全询问后连接。。。现在连接好友分享的 WiFi 点也是自动关闭的了,可以说是最人性化最安全的。。。
(然而我又安利 wp。。。

网友:
有https,网银支付宝也会强制https,一般没事
然而你打开任何网页版的服务的时候必须看清楚URL和证书,不然被假网页吊上钩就死了

网友:
不论什么手机,不安全是肯定的,但也不能一概而论。
如果倒霉,连接上了公共场所的WiFi,信息密码都被窃取也没有什么不可能。

曾经就有出现过在公共场所发生交易,结果银行卡被盗刷的案例。

北京电视台《这是为什么》栏目组:
20150428《这是为什么》:为何银行卡里的钱不翼而飞

这是假装黑客设置的wifi:这是为什么

这是用户在连上过后,手机里的信息被投影到播放室,一览无余。

专家详解:

在公共场所无论wifi有没有免费,都建议使用WiFi安全通道

WiFi安全通道原理

补充几个公共场所的事件:
    骗子公共场所搭建伪造WiFi 窃取用户银行信息

    公共场所免费wifi暗藏“杀机”

    央视曝光公共免费WiFi存隐患使用WiFi注意四点

在公共场所我个人是很少连接wifi,无论在哪,基本开流量,特别是移动网银付款,特别是移动网银付款,特别是移动网银付款!。。。(这么重要的事说3遍根本都不够)。

个人建议:
1,公共场所如果实在不忍要连WiFi,无论免费还是要密码,用WiFi安全通道,等于是隔开了个人信息;
2,移动支付用手机自带流量,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
开头是https加密的,浏览器没报错你可以视为安全
http开头的,如果敏感不要在公共wifi下访问。可以买个采用支持ipsec的vpn, 最好加上tor及混淆流量插件。

网友:
我自己在家里做过测试,电脑,电视盒子,手机全部连在同一个WIFI。我在手机端用渗透工具对局域网进行监控,当我在电脑上打开知乎时,手机上会显示这个请求,然后直接伪造cookie访问,成功登录知乎,百度也一样能够登录。
还可以将所有下载的图片替换成你指定的图片,在网页中插入脚本,HTTP重定向。
所有的都测试成功。

只能说公共WIFI不安全,但是得有人去这样做啊

网友:
站在一个攻击者的角度看一下啊,我认为只要是公共wifi都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第一次回答这种比较专业的问题,也没有整理一个思路,大家将就着看一下:

首先,当我们手机上的wifi开关被打开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一定信息的泄露了。先来看一下手机连接到wifi的一个过程:1,周围的AP设备会不定期广播beacon;2我们的手机也会在1-13的信道中发送probe request,这个probe request请求中会包含我们曾经连接过的wifi的ssid和mac地址;3,周围的ap设备探测到这个probe request请求包之后回应给我们的手机等设备probe response数据包;4,我们的终端设备会给路由器发送association request请求包;5,路由器给我们的设备发送association response响应包。接下来就是EAPOL的四次握手认证,这就不再多说,跟我们信息泄露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通常来说,我们第一次连接一个wifi的时候,只要输入了这个wifi的密码,下次就不需要再次输入密码了,注意一下手机连接wifi过程的第二步,我们的手机会在1-13的无线信道中发送probe request 数据包,如果是黑客伪造了一个虚假的无线接收到我们的probe request,获取到我们曾经连接过的wifi,然后把自己伪装成它,我们的手机就会自动连接到这个无线网,然后我们就和黑客处在同一个局域网里了,局域网里要获取我们的隐私,一般是通过arp欺骗攻击。接下来。。。。

接下来说一下arp欺骗攻击,举个栗子:
A的地址为:IP:192.168.10.1 MAC: AA-AA-AA-AA-AA-AA
B的地址为:IP:192.168.10.2 MAC: BB-BB-BB-BB-BB-BB
C的地址为:IP:192.168.10.3 MAC: CC-CC-CC-CC-CC-CC
A和C之间进行通讯.但是此时B向A发送一个自己伪造的ARP应答,而这个应答中的数据为发送方IP地址是192.168.10.3(C的IP地址),MAC地址是BB-BB-BB-BB-BB-BB(C的MAC地址本来应该是CC-CC-CC-CC-CC-CC,这里被伪造了)。当A接收到B伪造的ARP应答,就会更新本地的ARP缓存(A被欺骗了),这时B就伪装成C了。同时,B同样向C发送一个ARP应答,应答包中发送方IP地址四192.168.10.1(A的IP地址),MAC地址是BB-BB-BB-BB-BB-BB(A的MAC地址本来应该是AA-AA-AA-AA-AA-AA),当C收到B伪造的ARP应答,也会更新本地ARP缓存(C也被欺骗了),这时B就伪装成了A。这样主机A和C都被主机B欺骗,A和C之间通讯的数据都经过了B。主机B完全可以知道他们之间说的什么:)。这就是典型的ARP欺骗过程。

你对她说:嘿姑娘约么。
我伪装成那个姑娘对你说:不约滚
她对你说:我们约哪里?
我对她说:长寿路七天xxx房间。

这是中间人攻击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伪装成自己是网关,你所发送的所有请求,都经过我来转发给网关,网关的所有应答再经过我转发给你。这样你所有的请求,包括登陆微博,QQ之类的请求都会被我获取。当然啦,https请求也不是绝对安全的,因为可以通过 SSLStrip这个程序,将https请求降级为http请求。

估计到这里,你的隐私剩下的已经不多了,不用担心,因为,接下来还有:这时候你的所有请求都已经经过我手了,当然你的苍井空老师也是我睡完了给你的。那怎么做才能拿到你手机的控制权呢?
因为我是个智障,所以我就站在智障的角度来考虑一下,假设你用的是安卓手机:我嗅探你所有的请求,咦,我发现了什么,这里有一个.apk的请求,你要下载某个安卓应用程序,分析这个url发现你下载的是zhihu.apk。ok,把我手上这个伪造了图标和名称的知乎apk扔给你,你下载完了,安装,怎么知乎要这么多权限,但急着去知乎装13,哪有心思考虑这些,果断下一步下一步了。应用程序安装完成,可以找遍了屏幕上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这个app,我特则发科?实际上这是一个木马程序,只不过这个是没有activity的程序,他安装在了你的手机,拦截你的短信,窃听你的电话,利用你的网络来做ddos,甚至:他还调戏你的女朋友。。
所以说,手机上安装一个xxx卫士,保镖,管家,掌柜的,老板娘之类的程序也是有一点作用的。
那到这里,你的隐私还能剩下多少呢?那就是你的支付宝,微信,银行卡之类的了。啊呸,这都跟钱有关了,劳资不要钱,劳资要女人!先从QQ搞起。

突然看到楼下回答发表的时间,我好像挖坟了,最近在学习网络安全,所以把这些基本的套路发出来博大家一笑。。仰天大笑出门去,壮士一去不复还。

网友:
总体来说连接公共wifi是否安全看的是你连接的什么wifi,
正常的公共wifi的安全性一般般,看wifi假设方网络管理员的水平决定。
如果你连接的是黑客伪造的wifi,比如我在星巴克用笔记本做路由器开一个wifi名字和星巴克的一样不要密码,一旦你连接进来了,你的一切操作都展现在黑客手下了也就。那是超级危险的。
一般来讲涉及到银行操作的,还是用自家的wifi或者手机自带流量比较好一点

网友:
窝咖啡店一下午轻松盗取一堆微博cookies。。

网友:
手机连接公共wifi理论上来说说是不安全的。
因为你所有的信息别人都看得到,除了加密的以外。

当然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使用vpn,
一般来说vpn都是收费的,不过你可以搜索一下,opera max,也就是国内的欧朋流量宝。

现在凡是在公共wifi场合登陆需要密码的软件的时候,我都会打开这个软件。

不过总的来说像支付宝网银这样消耗流量比较少的软件,最好还是用流量

网友:
安卓绝对不安全!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得,有一天卡里突然就异地网银取走100……

可那是我最后的100.4块钱T_T
好想哭噢嘤嘤嘤

网友:
去KTV的时候所有人都在玩手机,说话都没人听。于是拿起手机连接WiFi,然后他们所有人浏览的网页,收到的消息图片都是我的一张恶搞图片。然后就没人再敢连接了。所以,尽量不要连接,你不知道和你同在一个WiFi下的是什么人。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wp手机...

网友:
不是绝对安全啊!随便伪造一个免费 WiFi,改名成宾馆名字,诱使你连接上,然后劫持里面的每个请求,不就得到你的银行信息了么?

不过也得有人特意这么做。

网友:
公共场所的WiFi大多都是安全的。像小博无线的商业WiFi,是通过公安部安全检测的,获取公安部销售许可,防劫持、防诈骗、防蹭网。
另外一定要注意一点,但凡遇到让你输入银行密码或手机密码的商业公共WiFi,还是小心为好。

网友:
日前,比利时鲁汶大学研究人员Mathy Vanhoef公开了一项关于WPA2/WPA安全性的研究,这起研究表明:WiFi的保护协议存在重大漏洞KRACK,KRACK漏洞的存在足以威胁全球所有WiFi用户
KRACK(密码重置攻击Key Reinstallation AttaCKs)是基于WiFi的WPA2/WPA保护协议本身存在的缺陷,目前,除了禁用WiFi以外,针对协议本身没有任何有效的防护方案
WPA2/WPA是目前全球应用最广的WiFi数据保密协议,根据WPA2/WPA的原有设计,一个密钥只能使用一次,安全研究发现,通过操纵重放加密握手消息(即:记录设备与WiFi路由器间的通信数据,并重新发送出去)的动作,可以令已有密钥被重复使用。
Key Reinstallation A acks: Forcing Nonce Reuse in WPA2
由此,攻击者就获得了一个万能密钥,利用这个万能密钥,攻击者可以攻破WPA2协议,窃听WiFi通信数据,破译网络流量、劫持链接、将内容注入流量中。
KRACK漏洞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并不是某一个WiFi设备本身的问题,也不是换密码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安全保护机制本身存在的缺陷,绝大多数WiFi设备都会受到影响,包括微软、安卓、苹果及基于Linux开发的设备。
值得注意的是,KRACK攻击对WiFi设备本身并不造成影响,它绕过登录系统直接截取通信数据,也就是说,KRACK攻击者无需掌握你的密码,只要靠近WiFi设备,即可通过KRACK攻击来获取或篡改你的WiFi通信内容。
KRACK攻击会令WiFi无线网络出于易受攻击的状态,信用卡交易信息、密码、聊天记录、照片、电子邮件等都有可能被黑客窃取
在论文中,Vanhoef写道,尽管KRACK攻击可以掌握通信数据,但在通信中使用其他技术加密的数据不会曝露,比如保护许多网站内容的基于网络的加密技术。
系统厂商回应
目前,针对KRACK漏洞可能发生的攻击,
Windows 10已在10月的补丁中进行修复;
苹果已在最新beta版中进行修复;
谷歌则表示,已经知道问题的存在,未来几周会给受影响的设备打上补丁。
用户可以这样做
尽管修改密码是无用的,但用户依然可以通过以下行为降低安全风险:
1、及时升级联网设备固件,包括系统补丁及WiFi固件;

2、公共场所尽量使用4G网络而非WiFi,尤其避免使用公共WiFi;

3、对重要数据进行加密处理,比如使用商务密邮进行邮件内容加密。

网友: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公安部门重新修订了82号令,对公共经营场所的WiFi提供有更加明确的要求,需要WiFi服务提供商在安全上做多层级的维护管理。在路由器、网关层面就有一些安全的防护。一般来说,都是较为安全的。

网友:
连接公众没有密码的WiFi会有风险,但有密码的,甚至酒店的WiFi会好很多,现在互联网时代哪里有绝对的安全呀!

网友:
路由器开Client Isolation 以后会安全很多吧~~client之间的数据报会被直接drop掉的啊

网友:
很不安全!想黑你,分分钟的事!只是不知道你是否有被我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