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 电源口烧坏一个电阻,怎样代替?

楼主(2018-05-13):
目前主板不通电 ,原电阻已经看不清了,谢谢大家,谢谢师傅们。

网友:
先测试下短路没 估计短路 看上去像电感 电感无短路一坨锡 是二极管拆掉试试

网友:
是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
量一下电路上有没有短路

网友:
先确认主板有没有短路,另外,损坏的元件是什么东西,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看不清楚。

网友:
必须原型号换

网友:
有正规学习的机会是很幸运的,努力吧,朋友们,我们岁数大啦,没机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