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下,开机启动都可以在哪里?

楼主(2018-05-13):
Win10下,开机启动都可以在哪里?

网友:
△1.任务管理器-启动项
普通软件都会在这

△2.服务

△3.计划任务
很多广告之类的喜欢藏在这的一个地方

Sysinternals Suite - Windows Sysinternals推荐下这个微软官方的sysinternals套件
里面有个autoruns
可以直接管理所有自动启动的项目

网友:
任务管理器-启动项   操作如下

网友:
任务管理器→启动

网友:
检查服务
检查计划任务

网友:
如果是启动项其他回答已经说过了。
也有可能是win10 1709的新功能,类似休眠,
会在启动的时候自动恢复之前未关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