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显卡驱动,操作系统(Windows),OpenGL 之间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8-05-13):
显卡驱动,操作系统(Windows),OpenGL 之间是什么关系?

网友:
显卡驱动和操作系统是一个级别的,可以把显卡驱动看成是操作系统的一个模块。
和opengl的关系,应该是opengl封装了显卡驱动提供的api。

网友:
OpenGL的标准规定了API形式和功能,实际的OpenGL实现是显卡驱动的一部分,通常会提供一个单独的动态链接库。

网友:
一图胜千言:

(图片来自第一篇引用)
更多参考:
Windows Vista and OpenGL-the Facts
Windows Display Driver Model (WDDM) Architecture (Windows Drivers)

网友:
显卡驱动为操作系统提供对显示卡模块的硬件操作支持
OpenGL建构于显卡驱动为操作系统提供更好地显示卡模块的功能操作支持

网友:
跟OpenGL对应的是Directx,O是跨平台的,D是Win专用的。

与显卡的关系应该是显卡在硬件和驱动上支持这两种接口,跟系统没什么关系。当然驱动和系统有关系。

网友:
opengl是跨平台的计算机绘图api,他是直接跟显卡交互的,不是通过windows的api,windows自己也有个跟opengl的库,但不是跨平台的,只能在windows使用

网友:
不一样, 显卡的驱动程序更底层, opengl 只是驱动这个硬件(显卡)的一套软件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