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 J1900I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5-13):
主板是接19V 的,插入电源 待机电流只有0.030  测了一下没待机3V 5V  测19V 没转过来,直接更换电源接口的MOS管

附上 BIOS

网友:
这么速度啊,厉害

网友:
楼主秒杀了,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RTC电路出问题, 很简单的! 集成一体化CPU

网友:
楼主维修坚决果断。厉害厉害。。。

网友(2018-06-26):
楼主维修坚决果断。厉害厉害。。

网友:
秒杀,果断坚决,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