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无法重命名文件夹,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位置?

楼主(2018-05-13):
win10无法重命名文件夹,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位置?

网友:
怀疑是修改注册表导致,建议尝试下面的办法:
    如果不想重装系统,可以使用下面方式:
    下载附件文件FolderFix.zip;
    解压压缩包,将压缩包中的注册表导入。无需重启,立刻生效。
附件下载:http://pan.baidu.com/s/1nvjaIt7

注意:
64位系统导入:FolderDescriptions x64.reg
32位系统导入:FolderDescriptions x86.reg
如果上述方法无效,建议重装系统。

网友: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求解

网友:
赞!非常不错!最近因为勒索病毒,所以怕怕的把win10升级,但是升级完后发现输入法坏了,我就卸了重装,发现文件夹不能充命名了我以为是电脑的问题,今天开机还这样,哎,幸好注册表信息改过来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是因为私自改过注册表信息,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
应该是把改过的注册表还原成初始的状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