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给IPAD air换尾插,好累的

楼主(2018-05-13):
朋友的一IPAD air说充不进电了,他自己网上买了个尾插想自己换,结果悲催了,外屏弄烂了不说,拆屏时,屏线和按键线也用小刀划断了。而且把排线和主板的接口焊点处也搞坏了。最后整不好了拿我这了,折腾了两天才搞好。别的不说了,上图。

拆坏的屏

屏另外的尸体和断了的屏排线

ipad 主板

IPAD AIR屏线不是插接的,而是焊接的

红点标注处是拽坏的焊点

想了好多办法,最好发现主板上的裸点,和排线接口是对应的,用手机拍下来,找个打印机放大打了出来,挨个测量对应的焊点。
眼花脖子酸,累死我了。还好找到了。

最后飞线焊接,对应测量说不详说了。

成功开机充电。
最后问朋友,说这个屏碎以前换过,太贵了,所以这次是想自己换,没想到成本并不少。
我分析并不是数据充电口坏了,而是排线和主板有几处没焊好,时间长了脱焊引起的充电不良。

网友:
佩服楼主的执着精神,焊工厉害

网友:
被人鼓捣过的机器最难修,楼主高手

网友:
给你点个赞,厉害,

网友:
这么厉害呀,学到了;。66666666666666

网友A:
高手  学习 了 ! 怎么找的  怎么焊 的!!

网友:
被动过的机器 有的真的很难修的  有的换元件  做故障  一般板不贵的我都建议换板  板贵的就修修  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
累就多收点钱,然后就不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  学习 了 ! 怎么找的  怎么焊 的!!

笨办法找的,先用万用表的探针接触第一个针角,然后用另一个探针挨个接触那些小圆金属点,万用表鸣叫了,看下阻值很小,表示对应的焊点找到了,在打印好的纸上做标记。剩下的就不说再说了吧。48个脚,要挨个找一遍。
至于焊,很简单的,我是用烙铁焊的,那个排线的焊点上面都有两个小眼的,焊盘针脚上锡加焊油,先把一头的上下两个脚对齐先焊上,然后挨个用细焊丝焊接,熔化的锡会通过那个小眼上下固定上。烙铁温度别太高。小心点,没什么难度的,就是要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笨办法找的,先用万用表的探针接触第一个针角,然后用另一个探针挨个接触那些小圆金属点,万用表鸣叫了, ...

谢谢您的回复!!   向大神学习!

网友:
成本有点高了,看着都头痛

网友:
触摸屏搞坏正常,但内部搞坏就是门外汉了,这回摊大了

网友:
拆没动过的机器就费劲,iPad系列拆内屏是一定要小心,内屏太脆,特别是拆内屏前一定要把内屏和扬声器连接的黑胶带慢慢撕开,这样才能轻松取下内屏,撕胶带时一定要仔细别把显示排线撕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