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 系统 32 位与 64 位,大家觉得怎么样?

楼主(2018-05-13):
Win7 系统 32 位与 64 位,大家觉得怎么样?

网友:
没有什么太多的兼容性问题,放心用吧。一下子你就会忘了你用的是64位系统了。

网友:
呃,64位在运行一些16位程序的时候会报错,其他的没啥发现

网友:
其实感觉差不多。除非是配置十分强大的机器。一般的机器感觉还是32bit 流畅。64bit 用4G 内存有时候都会很卡。

网友:
个人感觉两者速度没什么差异,如果是计算机专业,为了兼容性,可以装WIN32,一般推荐win64

网友:
我现在有的是64位的系统,之前一直担心好多软件会不兼容,现在用了两个月,基本上没有发现不兼容问题,但快说实话没有感觉,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
电脑配置低的。最好还是装32位的。。装了64位的你也感觉不出来快,如果配置高就装64位的,其实速度差不了很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