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两个系统,两个硬盘,怎么分配?

楼主(2018-05-13):
电脑两个系统,两个硬盘,怎么分配?

网友:
一块装系统 一块存数据 平时自己任何想要保留的数据放数据盘 这样随时可以轻松重装 备份数据 个人一般windows系统100g左右 linux的桌面很久没用了 感觉50g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
WIN10装在硬盘上,LINUX做成虚拟机,反过来也一样!这样可以同时用两个系统!LINUX做到虚拟机里比较好,占用空间小!共享文件可以用共享文件夹!

网友:
两个系统装在两个盘里,bios优先引导linux盘,那么坏处主要是windows不能读linux分区里的内容(可以划分分区),好处是两个系统完全不干涉,系统的安装和迁移等比较方便。
如果两个系统装在一个盘里,坏处是每个系统可用空间下降,安装、配置引导比较麻烦(尤其是后装windows的情况),好处是有一整个盘可以两个系统共享,利于资料的迁移备份。
我个人推荐,别买什么SSD了,一般来说系统/软件/一些你觉得读盘慢的难以忍受的游戏放在SSD,256G够两个系统用了(linux一般50就够了,当然视实际用途),第二块硬盘买个1T~2T的机械吧,实用一些。

网友:
建议你还是系统一个盘,资料一个盘。
建议使用grub2引导器而不是Windows引导器。
理由:
    一个硬盘里两个系统更方便配置引导,换另一块硬盘的时候不必担心一个系统启动不了。把资料单独放一个磁盘,你不必操心你因为变动了磁盘分区参数而导致系统引导错位。grub2支持普通bios引导GPT,但是Windows的要UEFI。
请考虑清楚,因为重装系统比较麻烦,尤其是备份系统盘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