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线怎么查好坏?

楼主(2018-05-13):
问一下各位大佬,笔记本屏线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啊,同样颜色的线相通吗?我这有条屏线,里面有几根红色线相通,其他的都不通,因为通的着几根都是一样颜色的,我不能确定屏线是不是有问题,有没有大佬帮忙确定下,这个本裸板外接可以亮机,但是我插上屏线,试第一次电流跳了一下,然后就无待机了,拆开B壳,这个是带一个高压条的,吧屏线上连着高压条的那一端拔掉,再开机电流正常,换了高压条再试电流正常但不亮,吧高压条去掉,用测灯管用的高压板连上灯管,可以亮,屏应该没事,再开机试,无信号,不死心的又试了几次,EC就冒烟了,这个是不是因为屏线啊?

网友:
线量量都通不通啊   不好量的话  把屏轴拐弯的地方剥开看看 一般都是哪里容易断    如果没断的话 屏线一般就没事

网友:
你是不是通着电插拔的屏线?通电插拔屏线会导致主板部分地方短路,你查查图看看屏线上的供电都哪来的,可能烧得不止EC哦~~

网友:
拔线还是要先断电 要不然你会想死的心都有。屏线万用表蜂鸣档对打

网友:
线  最简单的测量就是 测测通断
根据你的描述 建议换个线试试吧

网友:
屏线就是直接测通断啊?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我修液晶显示器  电视都是直接测

网友:
我一般都是换屏线试,我们大部分屏线都有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