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机的时候不小心一脚踢到了机箱,会不会导致硬件的损坏,尤其是硬盘?

楼主(2018-05-13):
在开机的时候不小心一脚踢到了机箱,会不会导致硬件的损坏,尤其是硬盘?

网友:
只要不每次开机都来一脚就没问题
见过一个不会装硬盘,买了个硬盘盒用双面胶和透明胶带绑在桌子侧面的
他打游戏脾气也不是特别好,技术也差,动不动就在玩游戏时捶桌子
半年多了,还没坏,所以不用那么心急,一次两次什么问题都没有的。

网友:
一个……很可爱的问题,
这么跟你说吧,之所以电脑的所有配件,不是露天放在那里,
就是为了防止磕碰,设计合理的风道,帮助散热,同时规划硬件的区域。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为何主板大集合,不裸奔在那里呢。

你说不小心踢到了机箱,只要不是踢倒,就没什么问题,大部分电脑硬件损坏,
并不是因为磕碰,而是内部元件的震动,就比如显卡,硬盘,但是如果不是大幅度的震动,
其实也问题不大,更不是咱们一脚可以弄坏的。

硬盘,机械的在电脑里都加装防震垫,是泡沫的,而固态硬盘也被固定在机箱里死死的,不刻意去摔,其实不会有大的损失。

比较要注意的还有显卡,如果金手指那里固定不牢,断卡,
就像张全蛋那样,后悬挂断掉,也不是不可能。

我原来也担心突然断电会对电脑磁盘或者其他方面有损伤,
但是后来出才发现,不严重的这些行为,其实都是无所谓的,
如果真的那么不耐撞,电脑会像现在这样飞入寻常百姓家吗。

人们要去预防癌症,但是并不是不预防癌症,每个人都会得癌症,
小心使用,注意安全,合理对待你的硬件,其实硬件也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電腦硬件這東西純屬玄學
有時候大力磕碰你以為必死無疑,他卻沒事
有時候只是一次突然斷電硬盤就掛了的也大有人在

网友:
如果你特别使劲的话,
脚可能会坏。

网友:
一般来说,踢一脚的话应该不会对电脑机箱里的硬件产生多大的伤害
但鉴于踢一脚能让开机停止……
我建议去题主打开机箱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松动了。

网友: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家那台零几买的电脑一直放到前几年,因为一用力关门就会蓝屏所以换了

网友:
机箱设计师:我早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题主,我刚踢了一脚,没事。

网友:
那得看用多大的力了,如果一脚500牛

网友:
有个耳机线很长,有一次缠到腿上起身给机箱带倒了
主机是放在桌子下面的,很随意的放的
然后赶紧扶起来开机,然后巨卡
打开BIOS一开,行嘛,CPU温度92℃
拆机箱一看,散热器摔掉了!
踢到电脑没事,踢倒那还是打开看看吧

网友:
将电脑主机搬出来
人站直
抬起右手
浮空30-40cm
一刀下去啥器材修不好?
45度角,斜切

网友:
是的, 如果是机械硬盘的话, 只要在运转中收到冲撞就有机会物理损坏.
如果是SSD就没关系了

网友:
按照题主说的重启能正常开机
如果你是轻轻碰了一脚没问题
但一jio踹飞三四米可能会有问题,比如电源线被扯断

网友:
不会。。。。除非运气真的不好。

网友:
讲道理,肯定会的。。硬盘很容易就挂了,其他硬件倒是没啥。。不过我的电脑经常踢,经常开机时搬运,而且是比较用力的丢地上,电脑照样用了好多年,,所以并不用太担心

网友:
去看看电源线是不是松了

网友: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计算机二级考试那回,一脚踹下去,屏幕就黑了......
当场一身冷汗。

网友:
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太大力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多电源线弄松了、电脑机箱里面的配件还算是挺牢靠的、大事太大力的话还是关机重启换电脑、拆开机箱看看吧

网友:
你是大力金刚腿,有可能,不是的话,基本不可能。

网友:
看人品 就和手机屏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