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块西数4t移动硬盘,电脑不识别,怎么解决?

楼主(2018-05-13):
买了一块西数4t移动硬盘,电脑不识别,怎么解决?

网友:
几个可能,逐次解决:(你说硬盘转,所以不再考虑电源线的问题)
①sata线不良→换线
②插接不良→反复插拔几次,或者wd40喷一下接口,然后再开机。包括主板插口和硬盘插口2处。
③主板sata口不良→换用另外的sata口连硬盘。一个口不好使,换另一个也许就没问题。
如上处理后,若仍有问题继续下列步骤:
④在另外机器上连接本块硬盘,若不正常则硬盘不可靠。若能工作,请重新分区格式化,然后拿到原机上实验。
若还无法解决问题,则判断为主板问题(扛到换下个主板吧),或者硬盘/主板兼容性问题(放弃本块硬盘,用其他的吧)

网友:
如果设备管理和磁盘管理里面都没有识别到,应该是硬盘本身问题,如果没有重要数据并且硬盘在保的话,可以直接拿去申请保修。

网友:
网购买的话 直接问卖给你那个店铺的客服 肯定全程服务你的。。。 不然你就说给差评 吓唬他喽  他们会有技术人员解决  其他问题 大佬们 都回答你了 我自己不大懂 就不回复了

网友:
如果是全新硬盘,并且这个硬盘没有用来装过任何系统,那就不是不识别,而是没有任何分区。需要在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新建分区,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
有没有换个usb口呢?从3.0换到2.0,从机箱前置usb口换到后面,总之所有的口都试试吧,有时候就是这尿性。
还不行的话,上网搜一下,有没有对应的驱动,可能因为什么不知道的原因,它自己不能自动安装驱动了,你就上网下载一个安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