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想换个硬盘,是希捷2TB 7200转还是选西数蓝盘 2TB 5400转?

楼主(2018-05-13):
老电脑想换个硬盘,是希捷2TB 7200转还是选西数蓝盘 2TB 5400转?

网友:
5400转的吧。
7200和5400转之间的使用体验区别不是太大,理论上说7200转硬盘的读写速率是5400转的113%左右,但实际使用过程中硬盘的读写速率是高是低,主要取决于外部接口。
如果接USB,读写速率会受到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如果是放在主机里面,那么5400和7200转之间可以说是没什么区别。
其次,你这个反正是老电脑了,由于你没有提到游戏需求,那么我就可以认为你这架电脑仅用于存取数据了,那咱就追求容量至上吧,往便宜的买。

网友:
选希捷
先不说转速   印象中记得西数故障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