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外接移动硬盘,下载东西的时候放入移动硬盘,电脑硬盘运行不?

楼主(2018-05-13):
电脑外接移动硬盘,下载东西的时候放入移动硬盘,电脑硬盘运行不?
电脑
硬盘

网友A:
算,但无需担心,固态硬盘的寿命时间比你想象中久的多,普通使用也至少有三年呢。

网友B:
算的。“我将东西下载到外接移动硬盘上”,这个过程就是由从固态硬盘上读数据并写入到移动硬盘这两个步骤组成的,所以会增加固态硬盘的使用次数。但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因为即使是使用寿命最短的TLC芯片,一般家用的话在它的使用周期中超过它本身的读写次数的几率都很低,所以随便用好啦。

网友C:
首先你电脑开着,当然固态硬盘就通电了,有事没事硬盘都要活动活动。
然后你的系统和下载软件都在硬盘上,他们每分每秒都需要读写下硬盘。
再接下来就是页面文件,肯定也在固态硬盘上,也会不断读写硬盘。
所以呢,想要固态硬盘完全不使用是不可能的。至于你说的时间和数据量,其实你只要简单的算个乘法除法,就会发现其实时间很长,完全不用担心。
谁说机械硬盘就没有寿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