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没有装在固态硬盘里面,那固态硬盘对电脑速度提升有 ...
系统没有装在固态硬盘里面,那固态硬盘对电脑速度提升有没有帮助?

楼主(2018-05-13):
系统没有装在固态硬盘里面,那固态硬盘对电脑速度提升有没有帮助?
固态硬盘
电脑
硬盘

网友:
固态提升最大的场合是大型应用启动
因为启动应用时,会加载多个DLL或者程序
此时需要存储部分有足够的随机性能输出
这个是SSD的强项
也就出现了,其实SATA2.0时代,机械硬盘顺序输出性能&SSD差不多的时候,SSD都可以大幅领先于机械硬盘的原因

网友:
看你放什么文件在固态硬盘里,只有调用这部分文件时才会有提高。
而且系统文件就是是调用频率最高的那部分,所以最好还是重装吧。

网友A:
ssd小的话可做缓存盘,大的话重装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