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为什么 Windows 电脑越用越卡,本质问题是什么?

楼主(2018-05-13):
为什么 Windows 电脑越用越卡,本质问题是什么?

网友:
业余修电脑的怒答

凡是提到硬件老化的,你们不懂就不要胡猜了。
打脸在此
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563788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4JqNJq-PC0

首先赞同高票回答 @轻飏 的观点:
本质问题是某些用户太蠢(准确说应该是计算机使用水平不高)。
什么你们说是windows设计的不好?确实设计得不好。可是人家某软又没求着你用。如果明知windows不好还要坚持用windows,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觉得这也属于蠢。评论区表示“你的意思就是爱用不用不用拉倒呗”。人艰不拆。微软就是这态度你们说怎么办吧...(盖茨:←_←反正你们又不给我钱)
据说早年汽车可靠性没这么高,服务没现在这么好的时候驾校是开车修车一起教的。现在windows可靠性就是这么差,要享受windows带来的好处,就得付出代价,自己学会“修车”。

1,开机时间明显变慢。而且桌面启动之后会有半分中的假死状态~
       2,点开程序,总是要等个2秒钟,哪怕仅仅是ie浏览器
1,半分钟假死绝[哔]是你装了/装过不干净的东西
2,点开“ie浏览器”这一刻你已经败了  // 2016/8/6 补充:Edge挺好的。

在我们讨论卡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机器对用户的操作响应速度慢 = 卡
    卡CPU
    一般发生在压缩/解压缩大文件、音频/视频/图像处理这类大负荷的情况下。
    卡硬盘
    硬盘读写数据的速度远低于CPU/内存处理数据的速度。硬盘疯狂工作,CPU干完活迟迟等不来新的数据和命令,只好睡觉。
    卡内存
    在有多个任务同时执行时,如果内存不够用,windows会把当前不活动的任务所使用的内存写入硬盘暂时保存,把内存空出来让给其它任务。当该任务需要再次激活的时候先从硬盘里把内存内容读出来放回内存再继续执行该任务。所以同时开着的软件太多的时候有大量时间消耗在硬盘读写上,就会卡。

基本上,普通青年们遇到的卡大多是 卡内存/卡硬盘(以及各种IO设备)。2B青年和文艺青年们卡cpu的情况更多一些。

你的电脑不需要优化!还记得刚装好操作系统
什么减肥、禁用启动项、禁用QoS,windows自带的功能和服务都无关痛痒。你优化来优化去windows启动时间是缩短了1秒。好牛逼啊。可是尼玛[哔]360的存在让你的启动时间增加了10秒你造吗?!!至于其它的确实不应该开机自启的东西,要不是你自己手贱在先它们怎么会进入你的电脑?如果是你要用的软件,那么你可以在软件设置界面里找到开机自启的选项。如果是你不用的软件,请你卸载它而不是仅仅禁用自启动。

只安装自己要用的软件
只安装自己要用的软件
只安装自己要用的软件
什么电脑管家、安全桌面、××助手,全给老子滚粗。老子电脑卡得不行哪有多余的性能带你们这些垃圾。不作死就不会死,不制造问题就不会有问题就不会需要这些“帮你解决问题”的玩意。绝对不要相信来自除朋友人肉推荐以外的任何形式的推荐的软件。想想你对于路边小广告和推销电话的态度。大摇大摆走进你家直接把小广告贴在你脸上的产品你会用?半夜打电话来推销一支铅笔的广告你会信?
凡是会弹窗的软件,以及出现在弹窗广告里的软件(对,金山我说的就是你)都去死。哪怕是使用体验非常好的软件(哎呀搜狗拼音我不是有意让你躺枪的,我TM就是点名黑你的),也不能姑息!什么你说我太狠了?呵呵。
通过windows update安装了以下软件的同学请跟我念“我TM就是手贱”,同时自觉抽脸。

只安装可以信任的、必需的软件 = 少制造问题

关于内存
把虚拟内存设定为固定大小,避免页面文件碎片化。有ssd的请把虚拟内存放在ssd上。以现在普遍的硬件水平看,具体设多大主要看心情。

什么叫卡内存?在各个程序之间切换的时候卡基本就可以认定为卡内存了。注意是"切换卡"不是“读条卡”。
卡内存的改进办法就2个
    扩容    买买买 不解释。
    少用 关关关 无关的服务/常驻程序全都关掉。

关于硬盘
在大多数情况下磁盘I/O都是PC的性能瓶颈。所以,可以认为所有人都卡硬盘。ssd用户你们别笑。你们也卡硬盘。要是硬盘做到内存那么快,i3的机器也能快到飞起你信不信?
卡硬盘大致2个解决方向:减少磁盘I/O 或 提升硬盘性能

    减少I/O: 少读盘 = 快
    只要不是每次开机必须运行的程序,都不放启动项里。频繁使用的程序放快速启动里
    win7:

    软件问你要不要添加到快速启动的时候都回答:否。将软件添加到快速启动不会提高软件启动的速度。所谓“快速启动”是让用户“快速”找到软件并“启动”。凡是软件自身声称进行****操作就能提高启动速度全是在骗傻[哔](qq游戏你好,你TM把程序先跑一遍,等用户“启动游戏”的时候直接从缓存里跳出来然后告诉用户说这是qq游戏大厅启动加速?你让用户的系统启动变慢了你猜他们知道么?反正用户都是傻[哔],对吧。qq游戏再见。)。
    凡是软件声称我的***服务有***功能能帮你***的,了解原理的,自己能判断的,留下。不明觉厉的,都去死。
    提升性能:目前我知道的,用户能做的,能提升硬盘性能的方法:
    升级    ssd。买买买不解释。
    合理排布文件,减少碎片。硬盘里的文件,尽量少动。越折腾碎片越多。与升级ssd和减少I/O操作相比,减少碎片带来的性能提升非常小。

最初,小白们的硬盘都是一个C盘用到死。结果每次重新装系统都要拼命地倒腾数据
后来,电脑城的高手们告诉小白们一块硬盘要分18个区。一个区装系统。一个区装软件。一个区放文件一个区放电影一个区放音乐一个区放游戏一个区放压缩文件一个区放AV...等我喝口水先...  这样比较有条理,不会乱。结果,半年后,下载AV。哎呀AV区爆满。哎呀游戏区爆满。哎呀软件区里全是游戏爆满。哎呀电影区里有一半音乐一半电影爆满。哎呀音乐区里已经填满了AV...只好放C盘。合并分区吧。调整分区大小吧。
觉累不爱

说说我现在的做法吧。

C盘128G,存放操作系统和所有重装系统后必须重新安装才能使用的软件。还有windows用户文档。分区大小够用即可,再额外留出20%到30%的空闲空间。电脑城高手说在C盘安装太多软件会卡。呵呵。谁说硬盘里东西越多越卡的。安装软件对硬盘性能最主要的影响是产生碎片。但是只要你不频繁安装/卸载软件的话其实碎片问题不会很严重。而且,windows update本身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碎片。处心积虑地把软件装在别处,C盘的文件碎片该有还是会有。另外,追求极限的话,硬盘上越靠前的内容读写速度越快,理论上C盘的文件性能会比其它盘要好一些。但是跟××安全卫士造成的性能下降相比这点性能差距可以完全忽略。如果重装系统,反正这些软件你肯定要重新安装一遍。你还要去你装软件的分区找到这些软件的尸体挨个删除然后再装么。什么你不删?你还记得你上次做系统都装了哪些软件么?你确定不会有一款软件你重装之后再也不用了/完全忘掉了然后尸体在你硬盘上留一辈子?
另外,不要在桌面上储存数据和文件不要在我的文档里存放体积巨大的文件。

D盘128G,专门放碎片。新装完系统立刻把D盘格式化,虚拟内存设到D盘立刻重启。建立一个整块的没有碎片的页面文件。是的跟C盘相比性能有下降。但是现在大家内存都很大好不好,很少实际用到虚拟内存。而页面文件在defrag的时候是个很头疼的事,选择放在D盘是为了减少C盘的文件碎片。除了页面文件,所有乱七八糟的脏东西都往D盘扔。包括但不限于:workspace、所有临时文件、QQ聊天记录、各种下载。朋友传过来的各种种子照片图片视频小电影。自己下载的电影电视剧和AV。所有你还没打定主意,不需要长期保存的文件。也包括刚下载的体积巨大的游戏和电影。
这些都是躲不掉的碎片,又不是每次启动都要加载的东西,不会严重拖慢机器,都集中在一个分区不会扩散。

想象以下场景:
3大妈 游戏下回来是一个大包里面188个小包。先解压再解压然后安装然后你就愉快地玩耍去了,然后压缩包解出来的各种垃圾你就忘了收
下了好多电视剧,看完了真爽啊。然后忘了删
出去玩拍了一堆×照,回家各种打包发邮箱(你还可以更土的)。后来,这些压缩包就默默地留在你的硬盘上,深藏功与名...
每次D盘剩余空间不多了就意味着你该清理垃圾了。要长期保留的转E盘,用过的一次性物品请用纸包好丢垃圾箱,不要丢马桶。再也不用担心硬盘爆满却又不记得到底有哪些文件是可以删的垃圾。

剩余所有空间不管多大都分一个区
所有准备长期储存的文件、游戏都放这。
Steam客户端装c盘,然后把库设过来。
http://Battle.net客户端装c盘,游戏装这边。
盗版游戏不解释
所有音乐
经过鉴赏准备收藏的电影、电视剧、AV、游戏安装包。其实硬盘够大的话我更倾向于直接存装好的游戏而不是安装包
有分类需求的请自建文件夹
定期defrag     //======夹带私货:diskeeper 专治强迫症。请自行google

就酱

一只想飞的狗
这水平,这素质,也就是路边摊业余修电脑的了
像这种,爱信信不信滚。当然了,喷是你的权力,爱喷喷。

网友:
以下回答针对这个提问:

本质问题是某些用户太蠢(准确说应该是计算机使用水平不高)。
拿电脑养蛊的用户用啥系统都没用。
比如装了QQ/360/猎豹/搜狗/百度等等浏览器看谁能抢到默认浏览器;
装QQ/360/金山/百度等等杀毒软件看谁能剩下来(

引用知乎的一个回答:
给妹子重装了系统,她装了360浏览器,很快地,我发现桌面上多了360安全卫士,360杀毒,360手机卫士,360安全导航,360...
然后又重装了系统,这次明令禁止安360浏览器,于是她装了猎豹浏览器。很快地,我发现桌面上多了金山卫士,悟空杀毒,金山手机管家。。。。。
然后又重装了系统,这次明令禁止安装360,猎豹,后来她装了QQ浏览器,我没发现多了什么东西,原来什么QQ管家,QQ音乐,QQ输入法早就被安装好了。。。
后来又重装了系统,这次我让她只能用chrome,世界清静了。
妹子从此再也没找过我,我为此感到很自豪。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2749700

既然题主更新,咱也要好好回答一下,不然对不起这么多赞了嘛_(:3 」∠)_
就目前电脑的主流配置而言,造成电脑卡顿的原因往往是磁盘I/O瓶颈,这就只能更换SSD了。
电脑卡顿总是有原因的,如题主所说:
1,开机时间明显变慢。而且桌面启动之后会有半分中的假死状态~
2,点开程序,总是要等个2秒钟,哪怕仅仅是ie浏览器。
首先题主应打开Windows资源监视器,看看究竟是CPU、内存还是磁盘I/O瓶颈造成的卡顿
从题主描述来看,应该是机械硬盘I/O瓶颈,应该检查一下启动项以及监控一下进程读写操作,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然无法回答

网友:
参考这个: 除了「deadline 紧」以外,程序员还有什么借口可以让自己写出低质量的代码?
私有软件最终注定的命运,无法维护……
然后就越来越冗余,越来越大,越来越慢
在一个鼓励私有软件的平台上的私有程序,会跑步奔向这个命运

网友:
win下安装应用,多数不是绿色的,需要在注册表写些什么,在系统目录放些dll
弃用那些应用时,往往忘了卸载,或者卸载得不彻底
每次开机、打开数据文件,都可能会使用、检测这些dll,久而久之,需要检测、加载的dll就越来越多,自然就越来越慢

另一方面,磁盘(非ssd)使用久了,碎片率高了,也会影响文件的读写速度
但是,这个很容易提供碎片整理工具解决

再就是用户的使用方式,现在国产所谓的安全软件、电脑管家很多,但是有些比较霸道,互相还有冲突。如果同时安装了360、QQ、百度等对应软件,会导致开机时就卡死!
(最近一个亲戚买了一台低端thinkpad笔记本,第二天就说坏了!原来是开不了机!后来发现是是QQ和百度的安全软件打架了,导致开机的登录界面都久久出不来。卸载一个,就好了)

补充一下我自己的电脑使用记录:
家里的PC,2000年买的,用到2007年,换的电脑(2G内存)就用到现在,除了flash多容易导致自动关机(cpu过热。风扇已经在去年换过一个,(内存加到4G)很快又散热不良了,估计换的硅胶比较差),其它基本正常
工作的笔记本,2004(1G内存)、2008(4G内存)、2012(8G内存),都是后期散热变差。。。
都是当时中低端的(因为不玩游戏),只是内存多一点,
系统都是从未重装的,重装实在太麻烦。

网友:
换SSD吧。机械硬盘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一边用EXCEL做表,一边开着QQ聊天,一边开着几十个网页查资料,一边开着有道云笔记东西了。

网友: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和上诉答案都不相同的观点。由于最近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就在这里将一些思考的结果记录下来。希望和大家交流。

要想说清楚电脑为什么卡,尤其是为什么新买的时候不卡,越用越卡。有时候重做系统,格式化都不行。

那么使系统运行变慢则可以简单的分为软件和硬件瓶颈(这里我们不考虑软件本身的大小和硬件的好坏,只讨论变慢的原因。使用SSD或者高配的CPU自然会提升速度,但是这些都不在我的讨论范围内)。

1、软件启动时候可能需要加载大量缓存信息。比如你的picasa里有大量的图片,那么在启动时候程序为了让用户更好的使用本软件(注意是本软件,而不会考虑你的电脑是不是有足够的性能)会大量的读取磁盘信息到内存。这是非常消耗时间的,但是一旦加载完毕,你读取这个软件内容的时候就会变快。
2、软件启动时候会有其他软件伴随运行。这种感觉像是寄生虫软件。比如常用的杀毒软件,你运行什么他都要扫描是不是有病毒。那这就会无形中减慢了电脑的速度。但是他能够给你带来安全的益处。
对软件来讲,我们能做的只有
1、不安装不必要的软件,养成良好的软件使用习惯。
2、使用软件时候定时清理不需要的缓存。
3、关掉不需要的进程或者服务。
4、在很多时候重做系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电脑最好只有两个盘,一个c盘,100G左右,所有软件都安装在里面。另一个盘通过文件夹区分。这样能够避免某个硬盘不够用时候还要相互拷贝。
5、对于大家常用的浏览器,除了清理缓存外,最好关掉不常用的浏览器页签。这样能够释放掉很多内存空间,提高速度。

硬件
1、硬件暴露在空气中,难免受到一些外在环境的影响使系统运行变慢。比如灰尘,它能够减慢风扇的转速,所以使你的CPU不能够即使的散热。CPU热量上去了,对于金属来说温度高,电阻大。所以自然执行速度就会变慢。
2、大家知道,计算机硬件运行是靠电流的控制。金属硬件暴露在空气中,电流流动与空气中的水分子与氧气能够使金属硬件氧化。这也是导致硬件执行变慢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似乎是不可逆的)。
介于硬件会老化的特点:所以永远不要指望你的电脑能够永远保持刚买时候的速度。

请记住,对于加速电脑来说,由于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所以并没有一步登天的方法。只有懂得了原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加速电脑才是正解。
以上答案是我的个人理解,欢迎大家评论,相互学习。

----------------------------------------------------------------------------------------------------------------------------------
看到大家的回复我很高兴,我不得不承认,上文中对于硬件的解释只是我个人的理解。当然,这也是我对“电脑为什么越用越卡的本质问题”的分析。

我想对于这个问题,从软件角度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必要,因为重做系统或者格式化硬盘似乎能解决软件上的所有问题(当然,这点我也欢迎大家质疑)。对于Win为什么会越用越慢,我这里在Quora找到一个在微软工作的人的答案,大家可以参考。David Seidman's answer to Microsoft: Why hasn't Microsoft been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Windows getting so slow after about a year of use?

对于题主的问题也是我之前一直有的疑问,“想知道电脑变卡的本质”。只有知道了这个问题的本质,才能真正的理解计算机和更好的使用计算机。我怀疑这应该是硬件老化和损坏导致的。
虽然我这里还没找到一个很好的数据来说明不同硬件在长时间后性能下降的趋势与相关原因的资料
不过既然回答这个问题了,我也希望网友们帮助我把这个问题分析透彻。网友们已经给我提出了很多角度,我很感谢。如果我未来找到了相关资料,就会贴出来。

网友:
本人和题主一样,11年买的y470
本质问题是用户用电脑的习惯不好。
在浏览网页或看到各种弹窗时,看清楚再点,一不小心点到什么就给你装各种XX软件XX游戏。
安装必要的软件时看清楚再点下一步。
我刚进一家公司工作时,一台配置很好的电脑,里面360、搜狗、百度、qq各种浏览器都有,什么百度,金山,360等安全软件都有,压缩软件关联错误,各种错误弹窗,用起来着实不爽,C盘都红了,我抽了空整理了一下,默认关联程序都设置好,桌面路径更改到其他盘,各种系统文件夹的路径我全改了,各种不需要的启动项全删了,各种不需要的服务全禁了,各种不需要的软件、游戏或插件全卸了,注册表清理一下,是机械硬盘的话碎片清理一下,重启,OK
开机时间慢的话看看系统日志,问题出在哪里显而易见。
还是自己的SSD好用
办公室妹子多,现在都被我修理了一遍,都说我好呢。

网友:
请叫我杂烩君

    硬件老化。大多数的电子产品只要用久了就会发生老化,所以慢是不可避免。例如,硬盘,新买的硬盘速度嗷嗷的快,一个月后绝对会感觉没以前快了。使用习惯。多数的OEM电脑预装有很多垃圾软件,但是这些东西也能拖慢速度, 不过我觉得还是各种辅助类的安全软件和维护软件的渣维护还是有功劳的。个人习惯也是,安装各种软件(包括各种功能上冲突的,最致命的也许就是反病毒软件了吧?),不正确方式的卸载程序,乱改或乱优化Windows 系统配置。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程序安装包和内存占用越来越大!少侠该升级内存了!散热不佳,粉尘太多, 没有维护习惯。
题外话,只要是电子产品都要定期维护保养和有一个良好的使用习惯。如果你有一台现代PC最好使用windows 7或以上版本的操作系统!当然大神们还是无视我吧!

网友:
对于善于保养笔记本的人来说(有散热器啊,定期清灰什么的),现在的大多数笔记本主要是硬盘跟不上了。内存、CPU、显卡一般来说配的都还是可以的,现在的笔记本基本上都是i5、4G内存为主流的,这些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已经足够了。那么就是你的机械硬盘跟不上了,很简单的测试方法,你打开QQ的速度是不是很慢,半分钟以上,如果是的,那么就换块SSD,电脑瞬间加速。

网友:
这个问题和windows的关系没那么大,一般非大型应用下电脑『变卡』有以下原因:

硬件老化。只要加了电压硬件就在老化,而前期老化速度较慢不易察觉。机械硬盘读写次数变多可能导致磁头老化及坏道因此影响寻址,金手指氧化可能导致内存i/o性能受影响,此二者性能直接影响2D应用的流畅度。

软件的更替。硬件是一次性的,一般三、四年都不一定更换,而软件的更新周期极大地缩短。每一次软件的更替都会使用更强大的引擎、库、及新技术,这样对『老』硬件来说,它能发挥出的性能是在降低的。

楼上有人把各家国内系列软件一番调侃,其实是没有说到问题的,无非表达了你对某家软件的不屑和对此用户的鄙视而已。也可能他是想说注册软件的数量。注册表这个不说,东西越多体积越大,作为windows运行的一个核心,系统响应自然会变慢。而随着软件注册数量的增加,磁盘的引导数据体积增大,空磁道减少,自然寻址就会变慢(另外有说外磁道磁密度小因此读写更快不知道是不是真)。

另外就是恶意软件对系统参数的篡改了。文件系统、网卡设置等参数的改变都会使机器运行流畅度受影响,这点颇复杂希望有人详细解释!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怪用户不会用电脑。这和让人家多掏钱去买苹果,多啃书去用Linux的性质是一样恶劣的。

Windows由于安装了各种应用程序后变慢完全是微软在生态系统建设上的不足导致的。微软基本不控制自己的生态系统,应用商店也是直到Windows 8才建立起来。假设微软的准入机制严格一点,今天的Windows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

当然,说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如果微软一开始就把所有事情做到最好,现在就不会有苹果和谷歌了。

网友:
本质问题是历史原因 电脑本森的设计有问题

我把电脑分成这样:
计算器
缓存
转存
存储
外加各种管道

上面罗列的可以想象成一个金字塔式的存储调用模型 一旦底层出现情况 上层计算器就显得很吃力

设想刚买来的电脑里边各个层次的设施都是在能承受差不多的压力下协调工作的 过了几年 业界所有厂商包括互联网 设备都更新了 产品都升级了 就好像你金字塔里边往上层运输的东西越来越大和复杂 运送越来越吃力 需要的步骤越来越多 存储层不得不做一些转存层该做的事
于是它慢极了 把你整个人就逼疯了

btw,mac也是越来越卡 这点都一样

于是你升级了自己n年前电脑的硬盘 换了ssd  结果发现cpu过热 烧毁了整块板子…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系统本身有严重 BUG。

我电脑不包括驱动现在只安装了 10 个左右软件,还是经常频繁假死。知道肯定又有人会说是硬件问题,i7+ssd+8g内存够不够呢?而且是刚买半年。

还有我试过 windows 8、8.1、10,都有这种问题。

网友:
私以为那些软件公司良知到位了,个性化的用户习惯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
个人经验。
所谓的越用越卡这个问题,本身应该特指电脑启动过程慢。通俗点,就是很多windows用户开机后360开机时间又被N人超(bi)越(shi)了。多数用户会感觉windows刚装完系统的时候是很快的,但是后面越用就开机越慢,硬盘灯亮个不停。
那么问题集中在,既然刚装完系统时挺快,那后面到底干了些什么让系统慢下来。这个我并不是专业的系统工程师,但之前搜过相关的帖子,实际上主要还是因为安装的软件和windows运行方式导致的。
windows具有注册表、启动项等信息,并且这些信息可以被第三方软件修改。问题其实就应该出在这里,很多软件在安装过程中会自动添加一些启动项,在系统启动时后台自动加载自己的一些监听器干点啥。最简单的例子,杀毒软件就是默认系统启动时自动启动,而且有的在启动过程中还会对系统进程进行扫描。这就直接增加了系统启动过程中的负担,延长了整个启动时间。
那么为什么苹果用户感觉系统启动越来越卡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呢?实际上苹果系统也可以添加启动项,但是启动项是在系统启动完成之后再加载的。此时系统已经进入桌面状态,用户感知上认为系统已经加载完成,只是剩余的软件在启动。说白了,苹果和windows该干的活都一样,只是一个是放一起干了,一个是分开干,用户就感觉一起干的要等好久。
当然硬件老化、windows磁盘碎片等也有影响。

网友:
联想通病~~朋友的买来养蛊一周就废了

网友:
因为很多很多很多人,包括部分计算器(机)专业的人不懂得如何去维护系统,大量的垃圾启动项,开机加载一大堆垃圾,C盘飘红,文件存储杂乱无章,只是认为简单的X60,X卫士扫一下,跑个100分就OK啦。

你认为小偷会帮你抓小偷吗?

当然,硬件的升级换代,瓶颈问题也是有影响的,比如说现在笔记本电脑的卡顿问题大多出现在散热不良,内存太少,硬盘转速低。这个三个点上,当然散热还是主要的问题。

跟题主一样,我的本也是“彪悍的小Y”  那总也得有个度吧,你不能说是永远你最吊!

计算机X大定理中心思想:计算机的换代很快滴。

针对题主的问题,给几点建议:

1.清理散热系统:
小Y的散热还是很不错的,后面那个板子拆掉,用美工刀切掉那恶心人的塑料挡板,就可以取下散热模块,清理灰尘,更换硅脂,硅胶垫,加润滑油,(你还可以考虑做个水冷系统。)
2.增加内存;
我的内存从单条4G扩到了4G*2响应速度确实提高了不少。
3.更换硬盘:
说实话,硬盘是短板,转速太低,不过好处就是小Y预留了SSD接口,去加块ssd吧,电脑秒开。这个绝对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4.重做系统:
这个就比较直接了。昨晚系统后速度快那是肯定的。

说下我的情况:Y470,i5,4G*2,7200转1T的硬盘(我自己换得。) win8  64位系统,每一个月清一次灰,换一次硅脂(自己弄)。
现在基本开机20S内完成,开机进入到桌面就能开始工作,等待系统准备时间比较短(不要说我没开什么开机加载项,杀软和维护软件都是开机启动的,还有一堆的驱动。)

网友:
既然题主有这么良好的使用习惯,那么我觉得本质问题可能是你不会清灰。

网友:
电脑在变旧变老,磁盘也在老化。本人换了个新硬盘,比在换新磁盘前重装的系统要快(新硬盘空间是比以前的大)。
还有,软件越装越多,并且,各大公司的软件更新也越来越臃肿。

网友:
只针对你说的y470的情况说一下,我的老笔记本也是这个样子,你观察下卡顿时候磁盘指示灯是不是常亮的,如果是,那么就是硬盘快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