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无背光暗屏维修

楼主(2018-05-13):
iPhone6开机无背光暗屏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无背光暗屏

  【维修过程】:

  今天接到一个朋友拿来的苹果6手机,朋友反应正在看直播过程中,手机突然黑屏,但是声音还是有的。初步检查是无背光暗屏。
拆机检查:
J2019的28角PN5V7_LCM_AVDDN_CONN为开路状态
J2019的2角PP_LCM_BL_ANODE_CONN为短路状态。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要先修短路的,先外观检查

这么高清的图片应该一眼就看到问题了

问题发现,先拆掉L1503大电感以后,方便拆D1501二极管和C1513电容,全部拆掉以后测量J2019的第二角还是短路,那就把最容易坏的C1505一起拆掉,再测果然不短路了。

依次装回L1503、D1501、C1513,测量没有短路,接下来修J2019的28角-5.7V开路。

发现这路电压路上经过FL2061以后直达U1501显示触摸电源,拆U1501测量E2.E3角未断线,直接更换一个U1501。

然后我最喜欢的白苹果出现了

  iphone6 无背光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0346-1.html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学了,给我们小白很多帮助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我要怎样表达对楼主的敬仰之情?

网友:
写得够详细,不错

网友:
一般都 是电容短路导致二极管烧坏,然后大电感,有的背光IC也在坏的

网友:
思路清晰,条理分明。楼主修机一把好手,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经鉴定楼主为老司机一枚

网友:
是电容短路导致二极管烧坏,然后大电感,有的背光IC也在坏的

网友:
请问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风枪 多少温度拆下来的

网友:
这个真的赞 思路清晰 像楼主学习

网友:
有图有真相,谢谢分享。收藏了,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的不错  修的很好

网友:
学习了,你这图片日期怎么是2013年

网友:
小白也看明白了。楼主吹大电感有什么窍门吗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不一样,思路清晰一下就找到问题点了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很受用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