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2.4G和5G的区别?

楼主(2018-05-13):
WIFI2.4G和5G的区别?

网友:
工作频率不同

5GHz频率高,单位时间能携带的信息多,所以速度快;频率高波长就短,于是穿透能力差(包括“穿透空气”)。
2.4G正好相反

对于普通人需要知道的是:
    5G信号只要有信号,速度就比2.4G快,即使5G只有1格 2.4G满格也是如此
    5G信号相互干扰稍微少一些(多个wifi之间肯定会干扰)两个设备能不能通讯,决定者是是弱的一方,最普通的路由器功率都比手机高,不用特地挑选“穿墙”路由器除非你家是别墅,好几层,几百平米,否则5G不会衰减到手机没信号的程度(但有特殊情况)

网友:
西方记者和HK记者的区别

网友:
不是专业工程师,但是可以谈谈使用感受,2.4g的信号传的远,但是相比没有5g的稳定;5g的信号特别稳定但是传播距离不行,家里隔几个墙就不行了。

网友:
速度快是直观体验。
举个栗子
用投屏软件,2.4g的时候会卡顿,5g几乎不会卡顿

网友:
其实这个很简单,2.4G和5G频率不一样,2.4G频率低,空间损耗较低,所以传输距离远,但是由于家用电器的频率基本都在2.4G频段,所以频率干扰因素大,造成信号不稳定;
相反的,5G频率高,信号衰减大,传输距离短,但目前情况下信号相对稳定

网友:
两者各有利弊,室内用5G,室外用2.4G。择优使用!!!

网友:
非常求实,确实是。
相同的原理也可以解释2.4G和5.8G射频收发芯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