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10升级后显卡网卡驱动不兼容?

楼主(2018-05-13):
win10升级后显卡网卡驱动不兼容?

网友:
直接去硬件官网(非笔记本官网)看下版本号

网友:
win10 10586确实有显卡驱动不兼容的问题,N卡会发生显卡驱动强制关闭的问题。A卡暂不清楚,不过我也看到网上有些说是有问题。可以尝试安装老版本的驱动试试,如果问题还是不能解决,就换回win8,.1吧。

网友:
建议用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试试,后者其实好用一点。